请教铝合金阳极氧化后螺丝孔大小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7-06-01):
RT,现在有一款铝合金外壳(类似于7寸平板),现在供应商是先钻了螺丝孔再去做阳极氧化。
现在问题是阳极氧化后螺丝孔大小不一了,本来设计的是配1.6的螺丝,但现在收到货后,用M1.7的机牙螺丝才行,而且有的孔用M1.7的螺丝还小了,
供应商说阳极氧化时没办法控制,所以导致螺丝孔大小不一致。
请问大家有没熟悉这个流程的,有没有好办法控制螺丝孔的一致性。

网友A:
你本来1.6,现在用1.7,小了很正常,

网友:
这个对尺寸有显著影响的,螺纹和有精度要求的部分不能阳极氧化处理。
先打好底孔,然后送去阳极氧化,回来再攻丝。

网友:
我们的氧化件都是自己去挂件,自己看秒表酸洗,自己去取下,人还不愿意干。

现在污染行业的都是牛B烘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问题只能:

1。氧化后才攻丝。

感谢专业回复,氧化后再攻丝已经是不行了,怕再加工时影响外观;
第二个很好,氧化前堵住孔,大不了拧个螺丝,或者搞个塞子塞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本来1.6,现在用1.7,小了很正常,

我是设计的用1.6的螺丝,现在用1.7的螺丝了,螺丝都还小了。估计得用1.8的螺丝了,但机牙的找不到1.8的螺丝。。

网友:
不管是氧化还是喷漆,凡是可能对螺纹有影响的我都会先拧上螺丝或螺帽再去处理

网友:
>设计的是配1.6的螺丝,但现在收到货后,用M1.7的机牙螺丝才行
Why the ID of the hole increased?

网友:
估计是先在铝件上钻好底孔攻好丝了,再去酸洗再氧化处理,结果酸洗过头了,铝螺纹也被腐蚀了,估计酸洗时间太长

网友:
亮光氧化一般尺寸变化不大,大概在1到2个c左右,亚光的尺寸变化较大一点。其实您这个情况是氧化厂的操作失误造成的,酸洗或化学腐蚀的时间太长造成的,应该追究氧化厂的责任。不过现在氧化厂都很牛逼,除非您量很大。。。

网友C:
公差要求高的,需要氧化前塞孔,或者和氧化厂沟通好,控制好酸洗,化学腐蚀和氧化膜生成厚度。氧化前上螺丝的,需要用尼龙螺丝或铝合金螺丝,用铁螺丝是找死。其实一般螺纹,就算是M1.6,氧化后一般也不会出现问题,我们的产品经常用M2和M1.6,未出现过什么乱子。

网友:
阳极氧化膜 um级,估计是工件喷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便宜的螺丝拧紧,是最省成本的。

我们是使用第三种方法的,多付钱。 ...

第3种方法不适合我们,我的是铝件的供应商他再找的供应商给他做阳极氧化,他自己没有阳极氧化的。所以这个工序我这没办法控制了。
我要我的供应商控制螺丝孔的大小,他直接就说不能控制,要不就不做。玩不下去了。所以让供应商拧螺丝或是用胶塞堵住螺丝孔对于我来说可能是比较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差要求高的,需要氧化前塞孔,或者和氧化厂沟通好,控制好酸洗,化学腐蚀和氧化膜生成厚度。氧化前上螺丝 ...

主要是我的铝合金供应商他再找的氧化厂,所以这个过程我没办法去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差要求高的,需要氧化前塞孔,或者和氧化厂沟通好,控制好酸洗,化学腐蚀和氧化膜生成厚度。氧化前上螺丝 ...

螺丝厂回我说没有1.6的尼龙螺丝,请问下用不锈钢螺丝可以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丝厂回我说没有1.6的尼龙螺丝,请问下用不锈钢螺丝可以不。

没尼龙螺丝就用铝合金螺丝

网友D:
先钻底孔等氧化好了再攻牙,用塑料做夹具就不容易损伤。

网友C:
引用 楼主:
螺丝厂回我说没有1.6的尼龙螺丝,请问下用不锈钢螺丝可以不。

不锈钢螺丝估计可以,未试过。说说为什么铁螺丝(镀锌,镀镍,发黑)的不行。用铁螺丝是能保到螺纹,但是酸洗,榨光,化学腐蚀,都会腐蚀到铁螺丝,这些还不太重要,只是影响到池的浓度。主要是氧化时,在酸性环境进行阳极氧化,铁螺丝会被腐蚀得非常惨重,您这么小的螺丝可能甚至螺丝头都腐蚀没了,最关键的是,溶解出来的铁会污染氧化池,改变离子浓度和化学成分构成,铁含量高的话,整个氧化池的溶液都废了,而且有铁的周围部分,铝件表面形成的氧化膜会很难看,您产品的外观都不能保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丝厂回我说没有1.6的尼龙螺丝,请问下用不锈钢螺丝可以不。

告诉您一个塞孔绝招,滴蜡。不过喷砂时别把蜡喷走了。

网友:
其实氧化把控好了,真不必要搞这么多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滴蜡不行吧。稍微一加热,腊就会融化。

谢谢莫兄指教哦,忘记了氧化前的酸洗,化抛要加热,氧化时倒是要降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钻底孔等氧化好了再攻牙,用塑料做夹具就不容易损伤。

最开始产品出问题时我们就跟供应商提了,先氧化再攻丝,但对方可能是嫌麻烦,反正就是找理由不这么干,他说会影响外观,我们结构工程师说,那就做绒布的夹具。对方也不愿意干。
后来跟对方说那就攻丝后拧螺丝,这下对方倒是同意了。所以只能是在这个方法上想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锈钢螺丝估计可以,未试过。说说为什么铁螺丝(镀锌,镀镍,发黑)的不行。用铁螺丝是能保到螺纹,但是 ...

嗯。那我让供应商用不锈钢的螺丝试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螺丝,能拧紧就可以了。

嗯。我让供应商试下不锈钢的螺丝看

楼主:
刚找了下硅胶塞,问了下厂家,说是有1.6mm规格。
我要供应再联系下看,用这个试下看,如果可以的话,这个比拧螺丝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怕太松或太紧。

太松会掉出来。太紧难塞进去。

这个有那种锥形头的。不过我也没试过,从理念上分析确实会存在莫大说的这2个问题,
所以我还是要求供应商分别用不锈钢的螺丝和硅胶塞试下看。试下不锈钢螺丝在氧化池是否会腐蚀,试下硅胶塞是否会存在过紧或过松的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那种锥形头的。不过我也没试过,从理念上分析确实会存在莫大说的这2个问题,
所以我还是要求供应商 ...

有锥头更好了,就像螺丝那样手工拧进去。相比直接塞进去,拧进去让螺纹夹紧更不会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便宜的螺丝拧紧,是最省成本的。

我们是使用第三种方法的,多付钱。 ...

氧化能用螺钉塞孔吗?肯定是不可以的,氧化要过酸,我们工件有时忘记取螺钉了,直接被腐蚀断,然后打电火花才取出来。

楼主:
再上来说一下,今天供应商跟我说他是用的1.5的钻头打孔,再攻的1.6的丝。
根源在这里。
因为按国标来说,1.6的机牙螺丝,小径是1.171mm,大径是1.515(dmin)
内螺丝的尺寸是,小径1.321mm(Dmax),大径是1.6mm(Dmax).
所以说,他最开始至少得用1.3的钻头打孔再攻丝才行。
他用1.5的钻头打孔,再攻丝,就那么一点点了。再腐蚀一下就完蛋了。。塞什么都没用了。。。

网友:
有种尼龙螺丝。你可以试试。x宝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