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系列和STM32F103系列是否完全兼容,不用更改程序?

楼主(2017-06-01):
GD32F103系列和STM32F103系列是否完全兼容,不用更改软件?  我只用到简单的IO控制,其他的ADC  CAN  usb不用

网友:
不用改 直接用

楼主:
那就好。。。。方便呀,只是简单的开关量采集,

网友A:
这么好?
没用过GD3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
没用过GD32.

不用改,感觉gd好像有点不靠谱,还是慎用

网友:
时钟配置都不需要改吗?

网友:
并非完全不用改.看你的应用.我们做costdonw的时候 专门请了GD的工程师来做过培训.有些地方并不是完全 兼容的. 一不小心会掉坑的.建议还是先做好评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
没用过GD32.

说真的,GD32替换就像你的签名一样,就怕认真。我认真了,所以我就输了,我他妈再也不用GD32的产品了。
俗话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替换过程中,就怕是碰到这个万一。GD可以99%兼容STM32,剩下的那1%,是他娘的深坑,踩进去的,不是一个两个。
GD的SPI Flash估计是吐槽最多的。就这个,不管是官方还是不明真相的围观者还在鼓吹“100%兼容”!
我没有用过GD32F103,我用的是GD32F130,同样号称全兼容,然后我就用了它的SPI,12位数据位。结果怎么着?GD32根本就没有(GD32F130只能选择8位或16位)!……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是不敢用了,万一啥时候不小心又掉坑了,我没那个闲情逸致来到处找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真的,GD32替换就像你的签名一样,就怕认真。我认真了,所以我就输了,我他妈再也不用GD32的产品了。

厂家也够阴险的。呵呵。
为了销量,都说全兼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用改,感觉gd好像有点不靠谱,还是慎用

做产品还是选个靠谱的芯片。不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产品还是选个靠谱的芯片。不给自己找麻烦。

是啊为公司省那点钱,万一一出事,什么坏事都扣到自己头上

网友:
量小,价格能差多少,没意义;量大,价格能差多少,没意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真的,GD32替换就像你的签名一样,就怕认真。我认真了,所以我就输了,我他妈再也不用GD32的产品了。

stm32也就只支持8/16位吧,12位怎么弄的,求指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stm32也就只支持8/16位吧,12位怎么弄的,求指教哦

STM32F030,我实际使用的,示波器上数过的

网友:
>stm32也就只支持8/16位吧,12位怎么弄的
what is the benefit of 12bit? Why it is a must-have feature?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说真的,GD32替换就像你的签名一样,就怕认真。我认真了,所以我就输了,我他妈再也不用GD32的产品了。

spi看它兼容哪个系列。。。如果是f1本来就不支持任意位 没毛病啊

网友:
GigaDevice Semiconductor Inc. GD32F130xx ®™ARM Cortex-M3 32-bit MCU Datasheet.   要说兼容肯定是兼容f1了  cm3

网友C:
引用 网友E:
spi看它兼容哪个系列。。。如果是f1本来就不支持任意位 没毛病啊

GD32F130兼容STM32F030,您是没有用过吧,也没看过它的宣传吧
GD没有M0的授权,用M3的代替,效率比STM32F0要高。
难道我指望GD32F130兼容STM32F103么,这差异就远了。那您现在再看看,有毛病么?

网友:
千万别相信销售说的话

网友:
没用过GD的东西,不敢乱说话,
但可以想想,GD和STM是两个不同的公司,怎么可能是一样的呢。pin to pin到是有可能,

网友F:
即使功能100%兼容,性能也是不兼容的,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GD32F130兼容STM32F030,您是没有用过吧,也没看过它的宣传吧
GD没有M0的授权,用M3的代替,效率比STM32F ...

那确实有毛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即使功能100%兼容,性能也是不兼容的,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哈哈哈,看来又是一个被宣传高性能的GD的SPI Flash坑了的可怜孩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看来又是一个被宣传高性能的GD的SPI Flash坑了的可怜孩子

功能不兼容倒没什么,软件改改就好。性能不兼容才是最大的坑,一旦量产 家破人亡。
俺并没用过GD。几个乳臭未干的小鲜肉就能忽悠俺,我还叫老树昏鸦吗?

网友(2021-08-03):
楼上几位苦大愁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