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以太网phy 对时钟精度的要求

楼主(2017-06-01):
由于某些原因,我使用了stm32f2的mco输出50M时钟给dp83848,并且我已经知道这样其实是一种权衡策略

最近我做了个测试程序,可以用相同的板子测试串口和网口,即2个一样的板子串口和网口各自连接,其中一个是测试程序,另一个是正常使用程序

现在发现某些板子测试时,两个网口灯会不正常的高频闪亮,而实际程序中通信频率没有那么高

经过艰苦的排除各种问题,现在可以确定是时钟原因导致的这种现象,而且应该是mco输出的时钟问题

不过我想问的是,为何我把这个有点问题的板子网口和交换机或者和电脑直连,这个胡乱闪烁的问题就没有了呢,并且从通信结果来看,也是正常的

如何解释这样的现象,是说电脑网卡或者交换机芯片,更加能够容忍百兆网络的时钟抖动?

网友:
两个板子的MAC地址是不同的吧?

网友A:
第一感觉是两个MAC地址相同的ETH在哪儿玩儿呢。

网友A:
MCO输出的50M呢,如果硬件布线上不是特别的糟糕应该不会这样。就算特别糟糕也不应该是这个现象哦。你可以尝试着用高输入阻抗的示波器看看波形。如果有问题的话尝试用电阻补偿一下试试。

网友B:
phy号称要25ppm
实际用50ppm也很难出问题
phy的布线rmii、电源滤波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还要满足信号完整性的各种要求
否则信号各种异常的不定的出错,通信就会经常出问题

网友:
正常,不同的PHY之间互通有时候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感觉是两个MAC地址相同的ETH在哪儿玩儿呢。

是不同的亲。。。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O输出的50M呢,如果硬件布线上不是特别的糟糕应该不会这样。就算特别糟糕也不应该是这个现象哦。你可以尝 ...

其实问题就是stm32f2的mco输出50M时钟精度不怎么的,应该是内部pll的问题

我现在主要问题是2个83848之间反而要求高,连电脑和交换机反而还好,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原因

网友C:
"stm32f2的mco输出50M时钟"有问题。
你可以找下有地方明确说了不行。

用LAN8720时,输出25M,然后由8720自己变50M可以量产。
另外很多人从来没测过晶振的实际频率,也从没根据手册和实际情况调过晶振的匹配电容。
所以频率偏过50ppm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种情况下,建议直接上50M有源晶振来填这些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phy号称要25ppm
实际用50ppm也很难出问题
phy的布线rmii、电源滤波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这个我都有考虑,其实是没想到时钟这个还是有点问题,虽然实际应用不会有多大问题的

我把情况最严重的几个板子挑出来用netio测试,确实问题比较大,尤其是tx速度(板子是rx)比较低,都没有上M,好的板子的话这个Tx有11M,百兆网络的理论极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f2的mco输出50M时钟"有问题。
你可以找下有地方明确说了不行。

其实我是知道那个问题的,不过取巧解决了。。。

老实说确实这个晶振都没仔细思考过,甚至我都不知道是什么牌子嘿嘿,没在这个上花时间确实是不对的

不过我的问题是,为何两个相同phy,时钟容忍度反而低呢???  会不会是一个往左偏,一个往右偏,差距更大了,而电脑网卡和交换机的因为准确度比较高,误差只有单边的就小了

网友:
MCO 50Mhz 时钟输出信号PCB走线还是要有一些讲究的,记得以前走线不注意 lan7820工作就会经常不正常,后来改善时钟走线(尽量少过孔,线路缩短,单独包地等等),PHY就工作正常了。以上供楼主参考。。

网友:
不是精度不好,是jitter太大了。一端的jitter已经大到快不行了,另一端也是你那个jitter大的板子,通信不正常的概率就大了。

网友:
看下ST官方勘误pdf吧,你就知道了。我是坑里爬上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