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405rg采用stlink SWD模式无法下载

楼主(2017-06-01):
心情好沮丧啊,画了个stm32f405rgt6的小板子,结果无法下载程序,我是采用3.3,GND,SWDIO,SWCLK,NRST,五条线,检查了好几遍连线是通的,电源也没问题,一旦接上stlink,复位引脚就被拉成2.0V电压左右,我用另一块407的开发板测试却正常下载,开始怀疑片子有问题了,不知哪位网友碰到过相同的现象,怎么解决的

网友:
淘宝买的?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

楼主:
中发买的

网友A:
换个芯片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芯片试试吧

好吧,听大家建议换个芯片试一试

网友B:
换个PCB试一下,我之前一直都是用三根线下载和仿真也没有出现过问题, JLINK OB   GND  SWDIO  SWCL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PCB试一下,我之前一直都是用三根线下载和仿真也没有出现过问题, JLINK OB   GND  SWDIO  SWCLK ...

还是5线的Jlink 速度快稳定,我开始也用stlink 感觉速度不如JLink快,果断就放弃了STLink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换板子,换芯片再试一下

网友:
SWD 不用连nRST

网友:
看看是不是swclk/swdio太近,之前畫太近結果無法燒錄,把clk降到5khz才能燒。後來從新走線,拉開一個距離就正常了。

网友:
SWD只要4根线就行了   3.3   SWDIO  SWCLK   GND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