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红外发射管,发射距离衰减的原因

楼主(2017-06-01):
电路如图
单片机输出38Khz左右的方波,占空比50%持续100ms,停止50ms(单片机引脚拉高),循环工作。
接收管为1838,原来设置35cm左右,工作一个月后发现感应距离少了一半左右,用手机摄像头观察,发现亮度大幅降低。求教原因

网友A:
是不是电流太小了?  这个 XXXX P5.4 驱动能力足够吧?  看过这个点的波形么?

网友B:
占空比不合适吧,应该再小些。另外红外管的功耗不要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流太小了?  这个 XXXX P5.4 驱动能力足够吧?  看过这个点的波形么?

开始的时候距离是合适的35cm左右。工作一段时间后就衰减了。
示波器观察前后没什么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占空比不合适吧,应该再小些。另外红外管的功耗不要超了。

现在电流小。占空比大点应该没什么问题。占空比调节平均电流

网友C:
红外发送应该采用小占空比,间隙要长,你这个估计发送功耗大,衰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外发送应该采用小占空比,间隙要长,你这个估计发送功耗大,衰老了

他给的手册上面是最大75mw,我电路这里是14mW不到,搞不懂。不过我这个要一天24小时工作的

网友D:
占空比通常在30%左右,手册上75mW,电流应该在20mA左右,就算是光衰也不会这么严重。示波器看下IO口的波形,看看还能不能拉的足够低,如果正常,换家好点的品牌。

网友:
不行加个恒流驱动啊。

网友E:
占空比1/3,1/4,1/5比较好,小占空比,脉冲功耗大,距离远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占空比通常在30%左右,手册上75mW,电流应该在20mA左右,就算是光衰也不会这么严重。示波器看下IO口的波形 ...

是不能完全拉到0V,这个是100ms方波的,IO口波形
现在改程序,10ms开通方波,200ms拉高关断,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占空比1/3,1/4,1/5比较好,小占空比,脉冲功耗大,距离远些

这个单片机很蛋疼,PWM输出不能输出38Khz左右
我是用蜂鸣器功能调到37.9Khz,这个不能调占空比

网友F:
周期这么大,占空比也大,还是长期发射?     估计是提前进入更年期了

网友:
红外发射管的型号有很多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单片机很蛋疼,PWM输出不能输出38Khz左右
我是用蜂鸣器功能调到37.9Khz,这个不能调占空比 ...

STM8L101的我记得有内置IR功能模块,IO口驱动能力很强,38K频率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周期这么大,占空比也大,还是长期发射?     估计是提前进入更年期了

实际开通时间也可以认为是1/3,100ms 50%pwm,导通的时间是50ms,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8L101的我记得有内置IR功能模块,IO口驱动能力很强,38K频率很方便。

我用的是松翰的,上面也说有IR功能

网友:
我一般1bit用1~2ms,占空比1/3,一组大概也才20ms,每组间隔还要1xx毫秒. 可能应用的场合不同

网友:
加个358和三极管组成的恒流驱动试试

网友G:
顶下,谁知道那个片子带高速红外功能?能到9600的,STM8据说有,单介绍不详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不能完全拉到0V,这个是100ms方波的,IO口波形
现在改程序,10ms开通方波,200ms拉高关断,测试 ...

这个低电压是正常的,之前测过一般推挽输出的内阻在30--70Ω之间?你图上看在0.2v左右,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低电压是正常的,之前测过一般推挽输出的内阻在30--70Ω之间?你图上看在0.2v左右,正常。 ...

现在蛋疼的是,1/3的开通时间,坚持不到一个月,就衰减一半距离,按24小时开通算,还不到240个小时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顶下,谁知道那个片子带高速红外功能?能到9600的,STM8据说有,单介绍不详细。 ...

这么高,干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高,干啥用

红外采集数据用。
原来用38K的,波特率2400。也有衰减现象,手持器发送采集命令,可以到7米。设备上传,数据多的情况,高于100个,就只能传送50CM了。

网友(2019-08-22):
最后找到原因了么?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