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纹波对运放输出电压的影响

楼主(2017-06-01):
问题:使用DC12V给运放供电,DC12V的纹波在为50mV 的Vpp。假设我用运放跟随输出一个2V的电压。
请问供电电源DC12V的纹波会传递至运放的2V输出上吗? 如果能传递 ,,带来的误差是多少

网友A:
运放有个参数:电源噪声抑制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有个参数:电源噪声抑制比

对呀 ,比方说op07的 psr是100分贝,则引入的误差是多少呢

网友:
电源抑制比(PSRR)是输入电源变化量(以伏为单位)与转换器输出变化量(以伏为单位)的比值,常用分贝表示。对于高质量的D/A转换器,要求开关电路及运算放大器所用的电源电压发生变化时,对输出的电压影响极小。通常把满量程电压变化的百分数与电源电压变化的百分数之比称为电源抑制比。

网友:
PSRR是随频率变化的,低频噪声时一般较好,高频噪声会差一些,手册一般给的都是低频时的参数
所以高精度小信号放大一般都是用线性电源供电

网友B:
会传递的,虽然运放都有PSRR,但抑制效果和频率是有关系的,高频纹波的抑制比较差。如果对这个敏感,可以电源加LC滤波来减小高频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传递的,虽然运放都有PSRR,但抑制效果和频率是有关系的,高频纹波的抑制比较差。如果对这个敏感,可以电 ...

嗯,谢谢您,,我也知道加lc滤波,这里的l 和c的大小怎么选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