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及周边,寻找平面磨或者导轨磨加工厂家

楼主(2017-06-01):
自己做了一个600mm*1500mm行程的雕刻机,整体铸铁,T槽面板是用两个6090的面板组起来的。
发现面板不平,寻找一下能磨平的地方,求坛友推荐啊!

网友A:
上个图给大家欣赏欣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给大家欣赏欣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期待大作!!

完全谈不上大作,自己挖了坑,无论如何也要填起来

网友A:
我记得这个是组装好,然后主轴自己啃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这个是组装好,然后主轴自己啃平的

关键主轴有啃不到的地方
我还不知道如何解决,两个面板加起来总长是1800,主轴只能啃到1500

网友C:
工作台是用两段接起来。。。还是动龙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作台是用两段接起来。。。还是动龙门。。。

秋风大侠,求指导,我也觉得不太好,但行程需要这么大,所以没办法

网友:
啃不到的地方先用别的机床多啃下去一点,反正到不了,不在一个平面也没关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秋风大侠,求指导,我也觉得不太好,但行程需要这么大,所以没办法

都做到这个地步,就只能继续下去了。。。
1:机器底板和龙门架都要拿去退火,也就是做时效处理来消除内应力。
2:底板和两个工作台的接触面都要精磨,还要把底板加厚,并且做有限元分析。
3:龙门支架要再次加强,如果用来加工软料或者雕刻就不用了。

A:工作台应该用整体的,比如从准备回炉的数控铣或者加工中心上面拆。还可以在厚钢板上攻很多整齐排列的螺丝孔,这样用不到的用橡胶塞子堵住就行。
B:定龙门的刚性比动龙门好多了,就是行程比动龙门要小一些。还有把Y轴整体升高来移动的天车结构,可以说是吸收两款的优点,就是调试精度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做到这个地步,就只能继续下去了。。。
1:机器底板和龙门架都要拿去退火,也就是做时效处理来消除内应 ...

做铝合金,精度只需要0.1即可,这种结构可以吗?
时效处理的价格,还有精磨的价格,估计我都承受不了
就想在这个基础上,经过调整后,能达到0.1的精度
秋风大侠,觉得我的要求通过低成本能实现 吗?

网友:
才0.1,好比打蚊子用不到大炮

网友:
平面磨很便宜,随便找家,控制好精度,用不了几个钱。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做铝合金,精度只需要0.1即可,这种结构可以吗?
时效处理的价格,还有精磨的价格,估计我都承受不了
就 ...

用雕刻机水冷2.2Kw的主轴,干铝好像吃豆腐一样。精度有绝对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视乎于您机械结构,热处理,丝杠,导轨,轴承,装配校调。行程大的,绝对精度相对难把控一点,要用磨制p5级以上双螺母滚珠丝杠,而重复精度的话,只要滚珠丝杠预紧好(最好用双螺母),导辊不算太烂,都能保证比较高的重复定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雕刻机水冷2.2Kw的主轴,干铝好像吃豆腐一样。精度有绝对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视乎于您机械结构, ...

不需要绝对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就可以,每次加工时定义零点。
amigenius人在何处?在北京的话,我们一起坐坐,请你吃点喝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铝合金,精度只需要0.1即可,这种结构可以吗?
时效处理的价格,还有精磨的价格,估计我都承受不了
就 ...

既然只要0.1的精度,建议买一块1500*600*25的电木板装上工作台,用12颗螺丝(要事先做出沉孔)锁在T型槽。接着往主轴装上大直径钨钢铣刀,整块电木板分粗铣、半精铣和精铣来自宫大平面,这样以后大平面精度下降就再精铣一遍就行,也能保护两块工作台免于损伤。

网友:
既然只要0.1的精度,拆下两块工作台连同底板,拿去用大水磨的卖金属材料的店铺磨两遍就行。也可以用大铣床分半精铣和精铣来加工出满意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只要0.1的精度,建议买一块1500*600*25的电木板装上工作台,用12颗螺丝(要事先做出沉孔)锁在T型槽 ...

请教秋风,电木板比铝板更好一些吗?我其实想过加一层铝板来铣平,感觉铝板是不是比电木板更硬一些
请指导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秋风,电木板比铝板更好一些吗?我其实想过加一层铝板来铣平,感觉铝板是不是比电木板更硬一些
请指 ...

电木板是大型开关柜里面用来做绝缘板的那种,可不是环氧板。
硬质铝板就很贵了,而玻纤板就怕意外切削到产生的粉末吸入人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木板是大型开关柜里面用来做绝缘板的那种,可不是环氧板。
硬质铝板就很贵了,而玻纤板就怕意外切削到 ...

哦,谢谢,电木板遇水或者油不会膨胀吧?
我还是要加切削液的

网友:
这样T型槽就全部遮住,不知电木板攻很多粗牙之后的螺纹性能怎样。我看还是继续问有没有网友能够加工,或者推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电木板遇水或者油不会膨胀吧?
我还是要加切削液的

它不会吸水,还可以在电木板四周攻很多牙来安装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