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编程口协议搞不定,求帮助

楼主(2017-06-01):
最近在尝试用Delphi7与FX3U通过编程口通讯,按照从咱们站上找到的通讯协议,可是FX3U收到数据后总是反馈95。
我估计是我搞到的协议可能存在问题。比如基地址不对。

哪位大侠做过跟FX3U的编程口通讯,可否指点一下?或者给我一个可以用的通讯协议?

上位机上面的GX-Lopper8.6软件可以通过编程口下载程序到PLC,说明通道是通的。

楼主:
已经憋住三天了。无解

网友:
先捉包分析,再...

网友:
不是有个pclink  直接用pclink多好,FX3U编程口协议不是公开的,需要自己分析

网友:
建议用编程电缆连接到上位机组态软件,比如说力控,组态王,然后看组态软件怎么发数据,然后照着发就可以了。

楼主:
在网上买了一个DLL,目前这样子用。

网友:
这也有卖的啊

网友:
好像工控屏都带PLC的接口的,有空研究一下工控屏的资料说不定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网上买了一个DLL,目前这样子用。

购买DLL的话,不如用三菱的MX Component,这和DLL差不多,采用控件。

网友:
他只要是串口就可以,直接暴力监控。
不就什么都知道了。
还有干嘛用编程口,不可以扩展很多串口的么。随便一个都支持modbus的

网友(2017-08-07):
问题解决没?

楼主:
买了网上LFL的DLL,没想到这货不稳定,坑死我了。我现在还准备分析编程口协议。

网友:
这个没有这么难吧,做个小的上位机小程序。发个站内信给我, 或留下联系方式,交流一下。

网友:
三菱的MX Component这控件好用,我用过!

网友:
有成熟稳定的OPC干嘛不用

楼主(2017-09-07):
瓶子大神,你说的OPC在哪里下载?

楼主(2018-01-02):
各位,经过尝试,目前终于搞清楚了FX3U的编程口通讯协议,三菱还真是设置了一个限制。目前我的软件就是用自己琢磨透的协议编写。非常快速、稳定。

楼主:
LFL的那个DLL,不再使用。

网友(2019-02-16):
引用 楼主:
各位,经过尝试,目前终于搞清楚了FX3U的编程口通讯协议,三菱还真是设置了一个限制。目前我的软件就是用自 ...

我想把三菱FX3U的PLC的读取移植到STM32中,想请你有偿提供一些帮助,比如参考的协议代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经过尝试,目前终于搞清楚了FX3U的编程口通讯协议,三菱还真是设置了一个限制。目前我的软件就是用自 ...

可否有偿提供协议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有偿提供协议文档

可以啊,加我微信13632755925

网友:
kp opc服务器

楼主:
需要的话可以跟我联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的话可以跟我联系

能共享上来吗?谢谢!

网友(2019-06-13):
引用 楼主:
需要的话可以跟我联系

支持波特率设定吗?FX3U编程口被限定为9600,需要握手后修改波特率
请问你做的协议支持握手修改波特率吗?

楼主:
不支持。正想用示波器跟踪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