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无刷电机霍尔角度?

楼主(2017-06-01):
无刷电机霍尔角度一般有120度和60度两种,如图是三个霍尔成22.5度分布,为啥说这是个120度霍尔的呢?

网友:
九个电极,两个霍尔之间40度,三个120度

网友A:
首先120度霍尔,这个120度是指电角度
公式:电角度= 机械角度x极对数。
上图定子有9个槽,其转子一般是3对极,
假如是是3对极,套用上面公式,得出120度霍尔的机械角度是120/3 = 40度;
上图定子有9个槽,相邻两槽之间的机械角度是360/9 = 40度,
用肉眼观察可知,相邻霍尔之间的机械角度,与相邻槽之间的机械角度基本一样。
所以上图霍尔是120度的霍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120度霍尔,这个120度是指电角度
公式:电角度= 机械角度x极对数。
上图定子有9个槽,其转子一般是3对 ...

大致明白了,但是我看书上说这个电机是6极对数的啊,为啥成3极对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致明白了,但是我看书上说这个电机是6极对数的啊,为啥成3极对数了。

尽信书不如无书,自己拿个小磁铁围绕转子转一圈,就能得到极对数了。

网友:
也许是原计划的电机用完了,临时替换的

网友:
3对极X2==6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120度霍尔,这个120度是指电角度
公式:电角度= 机械角度x极对数。
上图定子有9个槽,其转子一般是3对 ...

我用磁铁在外转子上试过,共有6个南极6个北极,是六级对的。按你的算法就不对了。

网友(2017-07-02):
引用 楼主:
我用磁铁在外转子上试过,共有6个南极6个北极,是六级对的。按你的算法就不对了。 ...

这就是3对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