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机托运是否会干爆绝压传感器

楼主(2017-06-01):
手头有一个 BMP180 的绝对气压传感模块,300-1100hPa,之前一直用的挺好,可以近似测量楼层高度。

最近一次调试,BMP180 抽风了,表现为:IIC通信正常,可以读出各个系数数据;温度检测正常,但气压无限抽风,显示 30MPa+.....
跟踪到软件底层,发现 气压ADC 输出为零,但是 温度ADC 输出正常非零。

分析来分析去,感觉问题出现在托运环节。传感器损坏前几天,经过了飞机的托运(南航,新A320)。
绝压传感器遇到低压(>10000m气压)应该是爆了,于是彻底没信号。托运的货仓应目测没有加压。

于是在这里标记一下,也捎带请教各位大侠,此类情况是否的确系托运气压所致?
是否有此类操作规程,避免传感器损坏?晚生先谢过了。

网友A:
应该有加压的,否则托运的很多东西都会爆掉。
如袋装奶粉会鼓得像个气球、特别是充气包装的小面包,以前去西藏有这个经验。

网友B:
难道厂家发货出去都没有空运的吗?哈哈

网友C:
我知道11bar,sensor,加到11.5bar会坏的,看datasheet,有存储气压范围,

网友B:
楼主认为是气压过低损坏

网友D:
之前没问题,用着用着就异常了?这和飞机无关吧?10000米的气压大约是26.4k,还不至于损坏吧。

网友E:
飞机肯定要加压,客舱或者货仓,不然液体都得爆,小动物也升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加压的,否则托运的很多东西都会爆掉。
如袋装奶粉会鼓得像个气球、特别是充气包装的小面包,以前去 ...

查了查,货仓正常的确加压,遇着人品不好可能会停气灭火。
以前曾经在客舱喝矿泉水,飞机降落后瓶子压缩的很厉害,看来客舱也不是满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厂家发货出去都没有空运的吗?哈哈

放屏蔽袋估计会好点

网友F:
楼主可以指点一下BM180的使用么?前段时间买了几个BM180,照着官网和一些网友的程序自己写了段程序,出来的数据总是不对。感觉是芯片里的修正系数读取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11bar,sensor,加到11.5bar会坏的,看datasheet,有存储气压范围,

看了整个手册,只是说过压100hPa会搞坏,只是不知欠压是不是也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没问题,用着用着就异常了?这和飞机无关吧?10000米的气压大约是26.4k,还不至于损坏吧。 ...

对的,突然某次就用不了了。
主要是异常只集中在气压读取,温度就很正常,所以在怀疑气压超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认为是气压过低损坏

某次听说货仓压力可能不及客舱,而客舱本来就已经够低的了,大约0.6-0.8atm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机肯定要加压,客舱或者货仓,不然液体都得爆,小动物也升天了

看有托运酒的,想来应该也是加压。
不过这个传感器坏的有点诡异,压力adc读出为零,其他都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指点一下BM180的使用么?前段时间买了几个BM180,照着官网和一些网友的程序自己写了段程序,出来的 ...

手册给的芯片修正算法有问题,你用vs之类的软件,完整跟踪一下计算步骤数据(尤其注意不要用宽度有冗余的数据类型,要与嵌入式一致),印象中某个位置有溢出

网友G:
不确定的话再分批次托运几次试试

网友H:
楼主坏了几个芯片?批量出问题么?飞机运输不会受影响的。怀疑你焊接温度曲线不对导致了气压检测部分开路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手册给的芯片修正算法有问题,你用vs之类的软件,完整跟踪一下计算步骤数据(尤其注意不要用宽度有冗余的 ...

之前怀疑手册算法有问题时特意验算了一下数据,才发现BST180 V2.7版本以前的数据手册中给出的修正系数B3的计算公式是错的。您说的芯片修正算法有问题是指这个,还是说还有其它的问题?

(编辑原因:手机写了一大段,不知道为什么发出来只有前面的一部分 ,重新补充一下)

网友I:
在桌子上多敲打几下试试看,有时候电工缺少的就是那么一点点暴力。

网友H:
这个玩意差不多都停产了,还有人用呀?现在都用bmp280了,体积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坏了几个芯片?批量出问题么?飞机运输不会受影响的。怀疑你焊接温度曲线不对导致了气压检测部分开路了 ...

手头就一个验证原理的坏了,改天再弄几个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桌子上多敲打几下试试看,有时候电工缺少的就是那么一点点暴力。

敲好了差不多就可以排除这个型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玩意差不多都停产了,还有人用呀?现在都用bmp280了,体积更小

没怎么与时俱进的,只是柜子里翻出来试试,结果就坏了,这有多不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之前怀疑手册算法有问题时特意验算了一下数据,才发现BST180 V2.7版本以前的数据手册中给出的修正系数B3 ...

现在外地,等回学校看看之前的记录,印象中是靠后的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确定的话再分批次托运几次试试

的确可以。之前在客舱做过全程的压力测试,有机会试试货仓。

网友F:
引用 楼主:
的确可以。之前在客舱做过全程的压力测试,有机会试试货仓。

可以搞个压力数据记录,如果真是未加压干爆了就有证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搞个压力数据记录,如果真是未加压干爆了就有证据了。

客舱的确记录过,货仓关键是不给用锂电池,目测要用纽扣撑一路

网友J:
绝压传感器,压力Mems中的空腔部分是真空。所以应该不是气压问题导致的。或许有其他原因

网友:
可以再拿一个抽一下真空,看会不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绝压传感器,压力Mems中的空腔部分是真空。所以应该不是气压问题导致的。或许有其他原因 ...

不是真空的,楼主也就坏了一个而已,有可能是焊接,有可能是污染物进入那个小孔了。一个坏了说明不了什么。我试过300hpa工作正常。

楼主(2018-07-08):
感谢之前各位的指导,今天发生了神奇的事情。

之前损坏的bmp180放盒里吃灰了一年,这次使用m328重新调试,居然又恢复了!

由于移植代码,我换了一个更稳定的底层IIC,结果居然又通过了。

至此可以判定,飞机的货仓没有对绝压传感器造成彻底伤害,但可能是影响了部分性能(内伤差不多),导致兼容性不好的底层失败。
也有一种情况,吃灰一年吃饱了,芯片可以自行修复……

特来标记下,也算做个结语。

网友I:
引用 楼主:
感谢之前各位的指导,今天发生了神奇的事情。

之前损坏的bmp180放盒里吃灰了一年,这次使用m328重新调试, ...

这个传感器就像你的耳膜,拍几下就OK了,我之前让你在桌子上拍怕就是这个考虑。好吧,现在耳膜自己修复好了。

网友K:
货仓压力和客舱是一样的,温度不同,货仓分三个仓区,最低的只维持在0度以上即可,只有前端可以维持在客仓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K:
货仓压力和客舱是一样的,温度不同,货仓分三个仓区,最低的只维持在0度以上即可,只有前端可以维持在客仓 ...

原来如此,又涨姿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传感器就像你的耳膜,拍几下就OK了,我之前让你在桌子上拍怕就是这个考虑。好吧,现在耳膜自己修复好 ...

借老司机吉言!

我一般笔记本卡了,抱起来磕几下就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借老司机吉言!

我一般笔记本卡了,抱起来磕几下就快了

看来笔记本也会打瞌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