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改造问题请教~~~~~~~~~~~

楼主(2017-06-01):
X宝上淘了个无刷电机,想改造一下

改造方向:尽可能增大扭矩,供电在24V以内,其它参数无视  想得到一个又薄扭矩又大的电机

改造计划:线圈重绕,线径改细匝数增加,转子改成强磁(手上有一堆从电动车电机拆下的强磁)

由于电机方面知识匮乏,特地请教,查阅过适合12槽定子有 12N8P  12N10P  12N14P几种,不知哪种更适合

线的粗细、匝数也不太会算,请大神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A:
别费劲了,直接去淘宝买云台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费劲了,直接去淘宝买云台电机吧

云台电机找过,没有带霍尔的,不太方便控制,大口径的有太贵...

网友:
我用了好多它家的电机 maxon,
EC flat系列
当然了进口的价格贵,50W的700多,

网友:
比你这个薄,直径还要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云台电机找过,没有带霍尔的,不太方便控制,大口径的有太贵...

那你改装后的电机,霍尔就能用起来?

最近也在玩电机,跟你一样头疼。

网友:
要么就搞大一点的电机,扭扭车上用的,都带霍尔,强磁,扭力大

网友B:
电动车电机的磁铁和这个电机比体积巨大了,5IMX上有改这种电机的贴子。用航模电调不需要霍尔。

网友:
我感觉这个线圈和驱动都是配套的,你想突出某一部分,是不是意味着其他问题会出来,比如发热,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改装后的电机,霍尔就能用起来?

最近也在玩电机,跟你一样头疼。 ...

这个电机本身就带霍尔
扭扭车电机我已经有两个了,体积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车电机的磁铁和这个电机比体积巨大了,5IMX上有改这种电机的贴子。用航模电调不需要霍尔。 ...

嗯,去看看
控制自己搞,有霍尔方便一些

网友:
铁氧体 磁铁换成 稀土永磁,力矩性能应该可以提升几倍;
ps: 改绕线对力矩的提升性能有限,不过可以用来改到你需要的电机工作电压与转速
pps: 匝数需要根据你需要的工作转速来定, 然后结合槽满率等就基本确定了能用多粗的漆包线了
ppps:搞个仿真软件,帮忙算下,会比较方便一些

网友:
楼主英语好的话可以参考一下rcg上的这个帖子,写得很详细。
https://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240993-(Re)winding-and-building-motors-tips-tricks-checks-tests

网友C:
同道中人啊,握个爪
我也是用这款电机,拆除PCB板,加装省线式光电编码器,做位置反馈控制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道中人啊,握个爪
我也是用这款电机,拆除PCB板,加装省线式光电编码器,做位置反馈控制驱 ...

目前效果如何?我还没正式开搞,刚把驱动原理图画完~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效果如何?我还没正式开搞,刚把驱动原理图画完~   ...

昨天刚把驱动PCB板发出去打样。省线式光电编码器也装上了。就等PCB板回来后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刚把驱动PCB板发出去打样。省线式光电编码器也装上了。就等PCB板回来后调试。 ...

基本上是要把普通无刷做成伺服吧?

方案平台可否透露一下?我这边资源太少,只能拿STM32搞了

我打算用磁编码做位置回馈,比省线编码便宜很多

电机减速后运动范围只有0-360,相当于一个大舵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上是要把普通无刷做成伺服吧?

方案平台可否透露一下?我这边资源太少,只能拿STM32搞了

方案是用瑞萨的16位单片机。用省线式编码器是因为装调方便,算法成熟。
不敢说做伺服,就是用编码器做反馈。外转子无刷电机力矩大,配减速机还不错。
我的外转子无刷电机是5对极(10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