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贴片电容能用于阻容降压吗?

楼主(2017-06-02):
在传统的阻容降压电路中一般多是用CBB电容,有用高压贴片电容来代替CBB电容的没,望指点

网友:
耐压,以及故障后是短路还是断路。

网友:
有的,但是我还没用过。

网友:
应该可以。但是那得多大一堆才能有合适的容量啊。

楼主:
电流不大,受限体积,用BUCK电源的话又要过FCC,头大啊

网友A:
通常降压电容C1的容量C与负载电流Io的关系可近似认为:C=14.5 I,其中C的容量单位是μF,Io的单位是A。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降压电容C1的容量C与负载电流Io的关系可近似认为:C=14.5 I,其中C的容量单位是μF,Io的单位是A。 ...

你这是全波,半波减半!

网友(2021-02-11):
用过,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B:
贴片高压可用的,关键要注意电容上面的损耗。能用NPO介质的电容最好,封装也选用大一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贴片高压可用的,关键要注意电容上面的损耗。能用NPO介质的电容最好,封装也选用大一点的 ...

楼主是用于阻容降压,NPO和COG类的容量根本不够,X5R的陶瓷贴片勉强可以,耐压多留点余量,做好短路过流保护这些必要措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用于阻容降压,NPO和COG类的容量根本不够,X5R的陶瓷贴片勉强可以,耐压多留点余量,做好短路过流 ...

耐压余量不是主要的。2倍峰值就够了。关键是电容的损耗。这就是一般阻容降压基本都用CBB电容很少用高压瓷片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