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MICRO USB(和手机一样)封装,最好是JLC的。发现现.....

楼主(2017-06-02):
求一个MICRO USB(和手机一样)封装,最好是JLC的。
现在板子上的和买的实物不太兼容。
勉强焊上去了,

网友:
自己做一个也就几分钟的事

网友:
我有下沉式USB,是PADS9.3的,仅供参考

网友A:
怎么添加不了附件呢

网友B:
MICRO USB 的封装太多了。。。。

网友:
ad的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添加不了附件呢

有AD的没?
忘了说,是AD,用的是AD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CRO USB 的封装太多了。。。。

是的。所以现在掉坑了。
封装和实物不一致。

网友C:
我这有2个 5S是牛角的MicroUSB  另一个是普通MicroUSB  2个封装都用过可以的。 其实自己画也花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AD的没?
忘了说,是AD,用的是AD软件。

我转一个ASC文件给你,你导入AD就可以了

网友D:
。。。别人给的库,也不定和你买的实物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人给的库,也不定和你买的实物一模一样。

嗯。确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2个 5S是牛角的MicroUSB  另一个是普通MicroUSB  2个封装都用过可以的。 其实自己画也花不了多长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