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款LED灯遥控器,任意方向都可控制LED闪烁

楼主(2017-06-02):
目前主流方案是哪种?红外需要一定角度,不太合适。2.4G无线模块?433?主控芯片用STM

网友A:
STM是什么公司?ST就ST,STM32就是STM32,STM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B:
433遥控还是可以满足的

网友:
平板?蓝牙或者WIFI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是什么公司?ST就ST,STM32就是STM32,STM不知道是什么,

STM8 +STM32  ?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3遥控还是可以满足的

如果自己调的话麻烦吗?程序、电路
MCU + 射频芯片

网友:
433吧 简单些  如果有要求体积可以用NRF24带mcu的 或者TI的cc25xx

网友:
朝外差  简单便宜

最主要是便宜 , 几块钱就可以搞定。不管是买现成的 还是自己开发  都很快。

网友:
有量吗,可以给介绍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自己调的话麻烦吗?程序、电路
MCU + 射频芯片

mcu+无线模块,难度可能有点,但应该不是事,遥控器现成的,就是写个解码程序而已

网友C:
若你连方案都没有,还是外包吧。
对于什么都不懂的人,难度不是一般的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若你连方案都没有,还是外包吧。
对于什么都不懂的人,难度不是一般的小。 ...

幽默!
楼主都没有说距离,方案怎么给呢?

网友E:
433,2.4G,都可以。嘉利创上面不是有人代售简单到没有朋友的2.4G收发芯片(XN297L)吗,再随便配个通了电能干活的MCU就行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433,2.4G,都可以。嘉利创上面不是有人代售简单到没有朋友的2.4G收发芯片(XN297L)吗,再随便配个通了电能 ...

嗯 已选好  2.4G的无线模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幽默!
楼主都没有说距离,方案怎么给呢?

我的回复好像不是对你的吧?
若我的回复是对楼主的,你不觉得你才最幽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