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两种绕线工艺对比

楼主(2017-06-02):
各位,我采用两种绕线方式做了下对比试验。不知道为什么采用三明治绕线方式,电路波形是这样的!
紫色是电源输出端波形,蓝白色是Vds端波形,电路为AC-DC反击式。

网友A:
蓝色正确,紫色输出端?勾错了吧。三明治好处是漏感低,效率通常要好点,EMI也会好点,同样的匝比感量下,三明治或者传统绕法对整体波形没有太大影响,波形是由工作方式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色正确,紫色输出端?勾错了吧。三明治好处是漏感低,效率通常要好点,EMI也会好点,同样的匝比感量下, ...

两个是在同样条件下测试的,同一个板子互换了变压器波形一样。很困惑!

网友:
如果是测的是二次侧绕组波形图一是正确的,3通道开了交流,实际电压不方便推算,先排查下3通道的接线及你两个变压器次级相位是否一致先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蓝色正确,紫色输出端?勾错了吧。三明治好处是漏感低,效率通常要好点,EMI也会好点,同样的匝比感量下, ...

同意,匝数比相同,材料也相同,不至于影响正常工作

网友:
图2有短路

楼主:
别吓人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匝数比相同,材料也相同,不至于影响正常工作

可以正常工作,但为什么波形如此大的差异?

网友:
应该是绕法出了问题,不然输出波形也太吓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正常工作,但为什么波形如此大的差异?

将通道三切换回直流,才能从方格比例上推算测的是哪里的电压,问题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通道三切换回直流,才能从方格比例上推算测的是哪里的电压,问题在哪 ...

切换了直流的波形

网友C:
变压器隔离后 ,你还用同一个示波器的两个探头去测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隔离后 ,你还用同一个示波器的两个探头去测哇

你的意思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换了直流的波形

从这个波形看1是VDS,3辅助绕组的,怎么可能是测的输出。

网友:
主次级会短路的

网友:
明显同名端绕错了,第二个图,开关管开期间输出有电压了。

网友:
示波器通道之间是共地的

网友D:
找通道隔离的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通道隔离的示波器

下周我用两个示波器测试下,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周我用两个示波器测试下,看看是什么情况。

注意把其中一台的示波器的 电源线 的接地插头掰歪

网友:
原因是示波器的探头的地和  电源线的地是通的 。
这样两台示波器就不共地了

网友:
也可以给其中一台使用1:1 隔离变压器。

网友:
都用上泰克了 应该不差隔离变压器

网友:
隔离电源是可以这样测的,只是把隔离电源变成非隔离型的了。标准的方法是用隔离差分探头。

网友:
LZ为何不把原理图一同附上,这样大伙更容易看得清楚

楼主:
新图来了,用了隔离变压器测试的。
为什么三明治的纹波比正常工艺的大呢,是不是参数没有调好!
测试时使用同一个板子更换不同的变压器。

网友E:
借问 LZ用的那个探头是带隔离的探头吗?是什么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借问 LZ用的那个探头是带隔离的探头吗?是什么品牌的?

用的就是自带的探头。

网友:
是高档示波器,探头也是高档的。带隔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