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直流无刷电机控制PWM电流同步采样

楼主(2017-06-02):
如何实现在PWM的中心位置采样电流??下面是我的初始化代码

1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init time1 freq*/
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Period;
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4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6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7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9     /* Automatic Output enable, Break, dead time and lock configuration*/
10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RState = TIM_OSSRState_Enable;
11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IState = TIM_OSSIState_Enable;
12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OFF;
13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DeadTime = 0;
14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 = TIM_Break_Disable;
15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Polarity = TIM_BreakPolarity_High;
16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AutomaticOutput = TIM_AutomaticOutput_Enable;
17     TIM_BDTRConfig(TIM1, &TIM_BDTRInitStructure);
19     /*pwm driver set ,channel 1,2,3,4set pwm mode*/
2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2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Disable;
2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Disable;
23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5;
24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25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26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27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Set;
28     //set OC1/OC1N
29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30     //set oc2/oc2n
3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32     TIM_OC2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33     //set OC3/OC3N
34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35     TIM_OC3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36     //set adc sample time
37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CCR4这个输出使能后才能用来触发ADC1的注入通道采样 38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39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40     TIM_OC4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42     //enable interrupt
43     TIM_ITConfig(TIM1, TIM_IT_CC4, ENABLE);  //CCR4的中断,这个通过设置CCR4的pulse来控制产生中断相当于PWM-ON的位置 44     TIM_ITConfig(TIM1, TIM_IT_Update, ENABLE);
45     TIM_ITConfig(TIM1, TIM_IT_COM,ENABLE);
47     /* BLDC_TIMER_NUM counter enable */
48     TIM_Cmd(TIM1, ENABLE);
50     /* Main Output Enable */
51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ADC1设置,这里采用规则通道+DMA+软件触发,注入通道+CCR4事件触发:

1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2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3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4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5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6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5;
7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9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
10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0,1,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hand
11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2,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external temperature
12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2,3,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vol
13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0 ,4,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14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Vrefint,5,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15     //上面规则通道的设置,注意采样时间,我发现如果时间设置过的可能数据会互相干扰
16     //下面是注入通道,这里注入通道设置成TIM1的CCR4事件触发
17     ADC_InjectedSequencerLengthConfig(ADC1, 1);
18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TempSensor,1,ADC_SampleTime_7Cycles5);//CURRENT
19     ADC_ExternalTrigInjectedConvConfig(ADC1, ADC_ExternalTrigInjecConv_T1_CC4);//这个可以使用time1的CCR4事件来触发采样
20     ADC_ExternalTrigInjectedConvCmd(ADC1,ENABLE);
22     ADC_ITConfig(ADC1,ADC_IT_JEOC,ENABLE);//ENABLE INJECTED INTERRUPT
23     /* Enable automatic injected conversion start after regular one */
24   //  ADC_AutoInjectedConvCmd(ADC1, ENABLE);//是否在规则通道结束之后自动开始注入通道采样
27     ADC_DMACmd(ADC1, ENABLE);
29     ADC_Cmd(ADC1, EN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