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WM8740,8741的 WAV播放器

楼主(2017-06-02):
上一版的AD1866被喷声音太硬刺耳。没办法,解释力太高,就是不讨喜。如尼康跟卡西欧相机的区别。。
这次用了WM8740,板子兼容WM8741,硬控方式,可以使用三种滤波器。软件切换。
去掉了FLAC解码,只能解LEVEL2觉得有点鸡肋。
这次软件算是完善了。999首歌列表。32G卡没压力。完美切歌过渡,像有些歌是几首不停顿的,切歌是0等待。
其它功能跟上一版没有区别。

网友A:
早就应该放弃多格式了。 WM8741比较好,WM8740差不少,但是便宜。

网友B:
好像很不错的样子,显示屏和按钮在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很不错的样子,显示屏和按钮在哪里呢?

意念切歌。。。。
嘿嘿。没有显示屏。有个拨动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就应该放弃多格式了。 WM8741比较好,WM8740差不少,但是便宜。

穷啊,兄弟,唉,谁有两片8741跟我换一块电路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穷啊,兄弟,唉,谁有两片8741跟我换一块电路板。。。

你用CS4398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CS4398不行啊?

4398有几片,但是不能用单个5V电源工作啊。
现在电路是单电源差分输入的。这估计就是8740和8741很多厂家用的原因吧。

楼主:
滤波器的选择。
按住拨动开关开机,闪一下就表示第一种(1),闪两下就表示第二种(5),闪三下就是第三种(4)。状态会存储。

网友:
楼主高手,精神支持

网友B:
这个板声音HIFI不? 通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声音HIFI不? 通透吗?

这个问题问得好,HIFI不HIFI,要看怎么理解,正如所用的TPA152,写着是HIFI级的,然而。。因为输出电容的存在,我不认同它是HIFI。
音质而言,看后面的电路,DAC本身输出是很有通透的,但不非常明亮。低音中音高音都不出色。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听PCM1732的声音。中频很厚,耐听,比TDA1543好得多。当然,现在停产价也要35元一片。

楼主:
外行人看失真度,动态。内行人看滤波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4398有几片,但是不能用单个5V电源工作啊。
现在电路是单电源差分输入的。这估计就是8740和8741很多厂家 ...

不应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可以不支持ape,但不能不支持flac。

谢谢莫大关注。
不是不想支持,而是内存不够的尴尬啊。
只能下一版上205或者405了。

楼主:
CS4398本身可以单5V工作,我是说,要接后面的滤波器,差分的话,就不能单5V了。
而8741,40,是可以单5V的差分工作。因为有个偏置,还是差分叠加电压是2Vpp输出,这一点,就是专门为了单电源应用而考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CS4398本身可以单5V工作,我是说,要接后面的滤波器,差分的话,就不能单5V了。
而8741,40,是可以单5V ...

运放虚拟。

网友B:
引用 楼主:
CS4398本身可以单5V工作,我是说,要接后面的滤波器,差分的话,就不能单5V了。
而8741,40,是可以单5V ...

用 DC/DC 搞出+/-12V就可以啊,电流又不大

网友D:
楼主考虑一下树莓派或者树莓派zero???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 DC/DC 搞出+/-12V就可以啊,电流又不大

DC-DC搞得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啊。倒是可以使用两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考虑一下树莓派或者树莓派zero???

这个有关注过,系统在卡里,用户把卡一格,放音乐啊。。。就麻烦了。

楼主:
说实话,就WM8741和WM8740那音质的区别。是挻大的。跟PCM1732比也好得多。当然也贵这点不说,实测8740整机工作电流约110mA,而8741却上到了约180mA.。这对于讲究续航的数播来说,是很难接受的。而且有选择困难症的用户(我本人),不知选什么滤波器好。
对于我等初烧,木耳,用好8740就够了。

网友E:
楼主有做好的卖吗?
手上有条IE80,有安没有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做好的卖吗?
手上有条IE80,有安没有马

打样了五片。。你要8740的还是要8741的。

楼主:
需要WM8740板子的,全部焊好烧写程序的。上电可用。
拿两片WM8741来换就可以啦。。保证你不亏,也免得收了你钱背后来黑我。。
打样了5片,JLC贴片的阻容元件。自已留两块,剩下的三块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