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QH2223继电器可否用于220V负载

楼主(2017-06-02):
打算用AQH2223继电器控制220V 80W负载,不知道是否可行,Datasheet实在没看懂是否支持220V

网友:
兄弟,规格书都提及到电压相关参数,网上搜一下不就行吗?

断态重复峰值电压
规定断态重复峰值电压UDRM为断态不重复峰值电压(即断态最大瞬时电压)UDSM的90%.断态不重复峰值电压应低于正向转折电压Ubo,所留裕量大小由生产厂家自行规定。

网友:
耐压600V应该够了,但是80w大了电流不够,还是外面再加个双向可控硅吧。如果负载是容性或感性都要放大2倍以上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