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水泵怎么判断空转和带负载??

楼主(2017-06-02):
RT
现在做一款无刷电机水泵,带负载和空转怎么判断,有几个档位,发现低档位抽水和高档位空转电流居然一样!不知道怎么判断,请教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
那就分档位判断

网友:
速度和负载啊

网友:
隐约记得:不同泵的类型,电机带载与否的电流趋势是不一样的

网友A:
泵本身运转是有负载的, 低档抽水 和 高档空载 对应的负载可能是接近的, 所以母线上测得电流有可能相同.
可以通过出口压力和排水量来对比电机负载.

网友:
出口加个水流检测最可靠吧!

网友B:
判断有必要吗?空转会爆炸?

网友C:
转速加功率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泵本身运转是有负载的, 低档抽水 和 高档空载 对应的负载可能是接近的, 所以母线上测得电流有可能相同.
可 ...

高手!这个程序可以实现么?似乎要加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判断有必要吗?空转会爆炸?

长期空转会对转子不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速加功率就可以了

什么意思???

网友:
恒压供水

网友:
这么多年 这个问题都没人解决好。

告诉你一个绝招。
启动的时候用非常小的PWM启动,然后判断什么时候电机开始转起来。

另外 运作过程中,突然电流小了,转速还高了,那不就是空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手!这个程序可以实现么?似乎要加传感器!!

高手不敢当, 交流一下.
来回翻了几次这个帖子, 本来我以为你的意思是  '控制器如何判断电机负载', 但是现在理解你的意思应是'控制器如何判断水泵出水口负载/水泵输出负载'.
13楼所说的我不是很清楚, 他的意思是水泵本身的特性吗?

因为你的负载是水泵, 那么你需要把水泵本身空载的曲线测出来. 在此基础上才可以判断水泵是否空转.

既然你提到传感器:
  如果你可以测得水泵出口压力的话, 再用转速计算出排量(不知道你所选用的水泵是否能这么算). 那么可以(压力和排量)求出功率, 直接用功率来判断, 这样较为直观.
  如果仅依靠电机电流的话, 本质上是将压力折算到电流上, 再通过电流来判断.

概括一下就是:
  1. 能测得压力, 就用压力来算.
  2. 不能测压力, 就测水泵的空载和加载时电机的电流曲线, 再用电流来算.(测母线/相电流取决于你对电机各种功率的理解)

网友:
电流是一样的,但是分到转矩上面的矢量是不一样的。

网友:
顾一个工人听声音,按按钮开关量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不敢当, 交流一下.
来回翻了几次这个帖子, 本来我以为你的意思是  '控制器如何判断电机负载', 但是现 ...

感谢各位大神的回复,市面上很多水泵控制器都有空转,堵转,缺相的保护。从几家公司买的几个样板都具备这个功能。只是这些技术都没有公开吧。应该都比较成熟。

网友:
压力开关 流量开关

网友:
流量计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回复,市面上很多水泵控制器都有空转,堵转,缺相的保护。从几家公司买的几个样板都具备这 ...

这类控制器大都是控制交流水泵的吧!和你的应用环境不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回复,市面上很多水泵控制器都有空转,堵转,缺相的保护。从几家公司买的几个样板都具备这 ...

原来这样, 多测一下, 看看有没有其他方法简单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类控制器大都是控制交流水泵的吧!和你的应用环境不同啊!

直流水泵 24V的

网友A:
lz 研究的怎么样? 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研究的怎么样? 分享一下?

这都是行内标准了。一般驱动水泵都是有空转,堵转检测。很多厂家提供的线路板都有这个功能,只是没人开源而已

网友:
原来是这样 理解理解

网友(2017-07-09):
增加母线电流检测模块,不同pwm对于一个空载电流

网友:
靠检测电流来判读是否空转是不可靠的,要靠其它外部的手段,比如水流计(其实就是个Hall信号)等辅助。

网友E:
无刷电机不是有速度吗,只要测出各种转速时 空载和负载 电流各是多少,不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刷电机不是有速度吗,只要测出各种转速时 空载和负载 电流各是多少,不就清楚了. ...

真是业余!测速度不行的!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项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业余!测速度不行的!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项目啊!

加流量传感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真是业余!测速度不行的!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项目啊!

真被你猜中了,,俺小学文化,真是业余,真没做过水泵 照我说的那样检测,我只做过液压系统,是可以知道空载还是负载,流量多少,堵转不,如果再研究下去,可能泵体轴承好不好,都可以估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被你猜中了,,俺小学文化,真是业余,真没做过水泵 照我说的那样检测,我只做过液压系统,是可以知道 ...

高手!水泵应该没接触过吧?

网友:
检测电流大小,负载大电流也大

网友:
水泵长期空转,会对密封圈造成损坏,所以要有空转保护

网友:
电流相同转速绝对不一样 同样功率可以轻装快跑也可以负重步行

网友:
判断转速啊,空转全速跑转速高得多,有负载是达不到的。

网友:
确实是一个问题

网友:
感觉增加流量计的成本略高。空载运行可否通过温度检测的方式实现?
对电机的本身运行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温度检测除了使用温度传感器外,也可以通过对绕组电阻的实时辨识获取。
没有做过水泵驱动,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昨天拆了一个水泵驱动器,就是那种水族箱里面的水泵
发现根本没有反向电动势检测(当然也没有霍尔)
好奇怪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8370-1-1.html
我在这个帖子里面提问的.
这种方式还是没有听说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