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调大神:无刷电机的驱动和感应电动势是这个样子么

楼主(2017-06-03):
如图,实线是我测量的有感无刷电机工作时的驱动波形。
虚线是不接驱动时,手动旋转电机测量到的感应电动势(测量两个相对第三个的波形,加权求出来相对虚拟中点的波形)。
但是两种波形的相对位置搞不清,图上的位置是我猜的。
请教电调大神,驱动波形和线圈感应电动势波形是正确的么?若不正确,感应电动势该往哪边偏?

测量的原始数据在附件里

网友:
下了學習一下,謝謝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大神交流

想要电路控制简单,不搞PWM,直接调整驱动的时间达到控速和控制力矩的目的。
分析在哪个相位加驱动电压效率更高,哪个相位加驱动力矩更大。
检测感应电动势来实现无感控制。

编辑原因,增加内容

网友(2017-08-04):
这么厉害,怎么直接调整控制,大神说说看法

网友:
说白了就是确定电机换向位置,在合适的时间通入正确的电流,维持电机按照期望的速度旋转。
无传感器只能通过检测反电势实现了

网友:
去看一下microchip的东西吧,里面有你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