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或者freertos堆栈可以用malloc free之类的动态申请么?我想动态操作线程

楼主(2017-06-03):
如果是数组固定的话还得事先都静态申请好

网友:
ucos 应该不行,
freertos 应该可以。
我只是顺口一说,其实你可以自己去看源码的。(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RT-Thread 可以。)

网友:
可以把freertos的heap移植到ucos

网友A:
自己写一个,也不难。
注意内存分配与释放的线程安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一个,也不难。
注意内存分配与释放的线程安全就行。

额,还没到那个境界

网友:
FreeRTOS有heap_1-heap_5五种内存分配模式,楼主可以通读一下相关使用说明看看哪种适合你的场景。

网友:
用  rt-thread  吧,有类似的函数  rt_malloc/rt_free,线程也能动态  删除和创建 ,很好用的

网友:
FreeRTOS 用 pvPortMalloc() 和 vPortFree() 来申请和释放内存。
FreeRTOS也可以做到所有对象都是静态分配的内存。
静态分配的内存消耗可能大于动态分配的内存。

网友:
实在不行用C语言里面动态申请 前后用开关中断括起来

网友:
FreeRTOS可以静态分配,也可以动态分配,看你自己项目的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