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步进电机28BYJ-48 5V,启动电流、工作电流是多大?

楼主(2017-06-03):
打算采用STM8或32 + ULN2003+步进电机28BYJ-48  5V
看了步进电机手册,也没看到功率、电流参数,所以想问一下用过的朋友,电机的启动电流是多少?工作电流多少?电机功率多少?总体功耗多少?谢谢

楼主:
整个电路输入是10W,负载最大功率是5V  1.2A= 6W左右,再加上这款电机不知道整个电路是否OK

网友:
印象中电流只有500mA,不过你这要看手册吧。

网友A:
相电阻是300欧,每相电流约5/300=17mA,驱动时最多同时2相,电流34mA。预留些余量 100mA也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电阻是300欧,每相电流约5/300=17mA,驱动时最多同时2相,电流34mA。预留些余量 100mA也够了, ...

我从淘宝闻了一下,说是这款电机的启动电流1A左右 ,工作电流也得500ma左右。。。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这款电机略坑,快了动不动就丢步,慢了实在龟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