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STM32L1XX的功耗低还是STM8LXX的功耗低?

楼主(2017-06-03):
现在有个户外的项目,要电池供电,选型是举棋不定。用STM32L151感觉功耗不够低。

网友A:
理论上是8L低。一般STM32L151能做到十几个uA也够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8L低。一般STM32L151能做到十几个uA也够用了。

看了一下选型手册,STM8L跟STM32L的理论低功耗都是0.3~0.4ua之间,所以没有那个高那个低,
具体功耗,还是要看用户的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选型手册,STM8L跟STM32L的理论低功耗都是0.3~0.4ua之间,所以没有那个高那个低,
具体功耗,还 ...

就是不想通过看手册来决定,想问问用过的人,看看情况。

网友C:
项目需要,使用了STM32L051,功耗要比L151要低,
手册上说0.27微安的待机电流,0.4微安的睡眠电流,
我实测的是使用内部晶振,睡眠在2uA左右,唤醒时间在uS级,待机功耗没测试,因为我的项目里纯待机没意义
虽然比430有差距,但确实很省电,前提是外设的供电电路一定要做好
stm8L没有用过,没有发言权

网友:
STM32F103系列的待机模式也可以做到很低,但是唤醒以后相当于复位运行。而不是从待机指令后开始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项目需要,使用了STM32L051,功耗要比L151要低,
手册上说0.27微安的待机电流,0.4微安的睡眠电流,
我实测 ...

按你刚才说的,已经比一般430要强了。
我现在就计划用L151来代替430,测 试一下。只要保持在待机状态不超过100uA就够了。

网友:
性能都满足你需求的情况下  当然是用8了 。因为便宜咯。

而且低功耗这事 看你需求是啥样子了, stm8L 最低功耗模式下 小于1uA 还是很容易做的。  具体看需求  多数应用不会是最低功耗模式

具体参考手册上的功耗说明, 手册上说的不会有虚的 都能达到的。  当然 你要考虑外围电路。

网友:
我去,100uA,你这要求忒低了,STM32L051干这个毫无问题,L0使用两节干电池供电,一年半无压力,还是睡眠,不是待机。。。进待机模式那就是十年电力了

网友(2018-04-06):
8L我做到了2uA

网友(2018-12-23):
请问是怎么设置的?我进入halt后还有,RTC每隔21秒唤醒一次,电流还有36ua,项目有LCD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