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怎么在树莓派3上装ubuntu?

楼主(2017-06-03):
参考了网上很多,硬是不行,有装成功的帮忙一下啊,现在的情况能进命令行,但是进不了桌面环境,还有怎么把SD空间解放出来,按照网上的方法重启之后直接挂逼,想死的心都有了

网友A:
你要装完整版Ubuntu?算了吧,会慢得你生不如死。树莓派只能跑Ubuntu Mate,直接下载官方镜像烧到卡里就行了。

网友(2018-05-22):
引用 网友A:
你要装完整版Ubuntu?算了吧,会慢得你生不如死。树莓派只能跑Ubuntu Mate,直接下载官方镜像烧到卡里就行 ...

说的对,我也是这么操作的

网友:
Ubuntu Mate 够用了 而且还能直接编辑程序 编译 生成二进制 直接运行 一步到位

网友(2018-08-23):
ubunt mate直接用好了,一般情况下连界面都不想要,跑哪个都行,适合最重要

网友:
发现树莓派装系统不带桌面,跑的是飞快还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