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试试板子RF抗干扰性能,不知选哪款对讲机较好

楼主(2017-06-03):
想试试板子RF干扰后是否容易死机,请问大家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对讲机,一般是如何操作的

网友:
现场设备调试的时候,建武tk378g对讲机一启用,CCTV显示器直接黑屏了。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A:
这种测试方法合理吗?我现在一开启对讲机,别说电路板,试了几个外部供电电源都直接挂掉。

网友:
是开启对讲机还是开启发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测试方法合理吗?我现在一开启对讲机,别说电路板,试了几个外部供电电源都直接挂掉。 ...

对讲机开启工作,边上的开关电源会损坏,会不会是用了杂牌的开关电源

网友:
记得IEC61000-4-3 RS一般是从80M - 2G多,网上搜了下对讲机的频段,具体的可以某宝上搜下

对讲机频段范围常规而言可分为:150MHz频段(低频段对讲机),300MHz频段(警用频段对讲机),400MHz频段(高频段对讲机)。建议购买400MHz频段的产品,因为400MHz的对讲机由于频率比较高,所以天线可以做得相对短一些或细一些,外观比较漂亮,使用也比较方便。另外在北京150MHz频段受干扰比较厉害,严重影响通讯距离,同样功率情况下,400MHz设备的对讲机实际通讯距离要优于150MHz设备。

调整对讲机跟EUT的距离,可以模拟到15V/M,以前用场强仪测过
上海三基做的低端RS摸底仪器,就是放的两个对讲机

网友B:
对讲机频段是150M到470M之间,楼主为啥要用这货测抗干扰能力?原来做对讲机时候在家里调试,用5W的手台已发射邻居家的电视都看不了。2W的好点,电视会乱响,画面跳。不过那会用到CRT显示屏就没事。除非用天线对着屏幕发

网友:
或者搞个电机在旁边猛转?或者在旁边点个高压钠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讲机频段是150M到470M之间,楼主为啥要用这货测抗干扰能力?原来做对讲机时候在家里调试,用5W的手台已发 ...

板子用在是电源干扰及通讯干扰都较复杂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