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 V cpld,bank电压可调,但当不是3.3V时,jtag无法下载,什...

楼主(2017-06-03):
遇到一个问题:
MAX V cpld做的板子,bank1,bank2我电路上供电设成可调的,可通过跳线做到1.2,1.8v,3.3v电压供电,当我电路上跳线为3.3V时,jtag正常,当设为1.8V时,jtag无法下载,自检都检不出来
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当然,jtag电路是标准电路,其中一个脚PIN4是3.3V

网友A:
JTAG电路要保持与BANK1的电压一致吧,你断开3.3,然后飞个1.8上去看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JTAG电路要保持与BANK1的电压一致吧,你断开3.3,然后飞个1.8上去看看是否正常 ...

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