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我用AD17画PCB,生成什么格式文件交付嘉立创生产?

楼主(2017-06-03):
以前一直有99se,现在想转用AD了,除了生成Gerber文件,还可以生成什么文件啊,谢谢!

网友:
原文件应该也可以

网友A:
建议gerber,我16给pcb出过问题。后面我都是出gerber。

网友:
保险就gerbe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gerber,我16给pcb出过问题。后面我都是出gerber。

出过什么问题,我一直都给文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出过什么问题,我一直都给文件的!

器件旋转90度

网友:
AD17画出来的KEEPOUT层的线,和AD14的属性不一样。

点开属性后要把右边有个勾勾去掉。我吃过一次亏啊,又换回AD14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