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够推荐一个或者几个速度比较快的qspi的芯片 ?

楼主(2017-06-03):
谁能够推荐一个或者几个速度比较快的qspi的芯片 ?

楼主:
你好,我是需要 qspi 的芯片啊,不是控制芯片窝 !!

比如 N25Q256A 等,但是这个型号的 qspi 芯片的擦除速度 很慢,一个扇区差不多需要 240ms 左右的时间

网友:
S25FL256S, S25FL128L ...

网友:
qspi是说数据传输速率X4,但是flash擦除速度应该不会变短

网友A:
W25Q64JVSSIQ ,J后缀的比F后缀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W25Q64JVSSIQ ,J后缀的比F后缀的快

华邦的 擦除都太慢

网友B:
W25N01, NAND FLASH擦除写入特别快。GD5F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W25N01, NAND FLASH擦除写入特别快。GD5F也可以

MT25QL512ABB1EW9   这个型号的貌似很快,扇区擦除时间貌似 小于 < 500us, 可惜不好买

网友C:
引用 楼主:
MT25QL512ABB1EW9   这个型号的貌似很快,扇区擦除时间貌似 小于 < 500us, 可惜不好买

这么大的NOR Flash,得多少钱一个啊?我看Digikey上面最少都要30多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的NOR Flash,得多少钱一个啊?我看Digikey上面最少都要30多块钱

是蛮贵的,而且也还不好买啊,所以放弃使用这个型号的了

目前发现 MX25QL25635的扇区擦除时间貌似在 30ms以内,感觉还是蛮快的,比W25Q, N25Q快很多了,W25Q、N25Q 扇区擦除貌似大概在235-245ms之间,

网友(2023-10-26):
引用 楼主:
是蛮贵的,而且也还不好买啊,所以放弃使用这个型号的了

目前发现 MX25QL25635的扇区擦除时间貌似在 30m ...

mx25q这款芯片你用着怎么样呢,除了删除速度快,整扇区写入是不是也比较快呢。

网友D:
普冉听说挺牛逼的,没用过。  P25Q16H,全片擦除, 典型值8ms最大20m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普冉听说挺牛逼的,没用过。  P25Q16H,全片擦除, 典型值8ms最大20ms

这么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