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关于运算放大器的供电问题?

楼主(2017-06-03):
是这样子的,我现在想用锂电池供电(3.7V),然后想用运算放大器对小信号进行放大,要求运算放大器的输出电压能达到正负2.5V左右,请问该如何设计运放的供电电压呢?用什么电源芯片好?

网友A:
正电压要有稳压的吧?LDO或者DC/DC到+3.3V;然后一个负电压芯片,生成-3.3V,运放就+/-3.3V供电了。
看看7660之类的还能符合需求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8358.html?pos=simil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电压要有稳压的吧?LDO或者DC/DC到+3.3V;然后一个负电压芯片,生成-3.3V,运放就+/-3.3V供电了。
看看76 ...

谢谢哈,问题已经解决了,和我的想法一样,我用了比较便宜的ME7660C,输入+3.3V,出来并没有-3.3V,只有-2.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