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RES中如何做椭圆形孔(槽)

楼主(2017-06-04):
要画一个MICRO-USB封装, 这两个孔不知如何做

用多个钻孔重叠的方法是否可行?行业似乎比较忌讳这种做法,据说容易断钻头。

网友:
直接做大圆孔呗

网友A:
>Padstack Mode
what is the software you are usi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dstack Mode
what is the software you are using?

Proteus PCB 工具

楼主:
谢谢圣手,就没有圣手不会的

网友B:
就是放置多个孔叠加在一起就好了,我之前问过JLC,他们也推荐这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放置多个孔叠加在一起就好了,我之前问过JLC,他们也推荐这种方法

谢谢。

JLC的金属化槽按标准最小只能做1.3*0.65, 更小的槽就按这个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