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了下魏坤的第一版开源示波器,有个计算问题想问下

楼主(2017-06-04):
我下载了魏坤的示波器的资料,结合群里的好几个大师的分析,电路部分已经全部搞清楚了,但是在程序里,碰到了几个问题,就是在计算采集到的数据的峰峰值的时候,有
switch(volt)//取灵敏度值,计算显示VPP值
          {
           case 0:v=c*0.2083;break;
           case 1:v=c*0.4167;break;

楼主:
没写完就发出来了,抱歉,就是这里的0.2083 0.4167是怎么推出来的,我算了好久还是算不出,唉,有懂的吗

网友:
我觉得这个值不一定是从电路上算的,电阻之类的器件会存在误差,
还是得实际运行之后看ADC值与真实电压值之间的比值.

楼主:
模拟前端见图 ,感觉应该是算出来的,但是总觉得哪里不对

楼主:
因为我没有套件,没法实验,所以只能这样算

网友:
我觉得是用来修正模拟部分全部误差的。

网友A:
0.2083,0.4167,两倍关系
AD603内部档位之间也是两倍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083,0.4167,两倍关系
AD603内部档位之间也是两倍关系

对的,是两倍的关系,但是怎么得来的却不知道,郁闷啊。我本来想的是从输入开始一个Vin   推,推到后面是这块蓝色的地方是反相后 抬高2.5v的电平,然后给ad,但是程序里没有看到怎么还原到原来的电压,就是对这个2.5v的抬高的处理

楼主:
好好读了下代码终于明白了,应该是每个div有24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