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三级管基级电阻取值3.6K请教

楼主(2017-06-05):
用的NEC的单片机,79F8513,为啥驱动三极管的电阻选择3.6K,跟数据手册上输出低电平时的输出电流有关系吗,请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多少伏的,5V ,关系不大,  2 K   都可以,这个是灌电流,尽量控制总的灌电流不要过大 ...

5V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多少伏的,5V ,关系不大,  2 K   都可以,这个是灌电流,尽量控制总的灌电流不要过大 ...

这里的灌电流如何计算呢,5/36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去pn结电压  或者你直接拉低,用万用表测试下电压,验证下就可以了

还要算上其他引脚的总灌电流的, ...

好的啊,麻烦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啊,麻烦了啊

你测试下拉低后基集引脚电压,建议电阻值在取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