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传感器输出信号滤波求助

楼主(2017-06-05):
见下波形,需要得到波形第2到3个周期的信号,其他滤掉。求模拟或数字电路方法。 非常感谢。
当检测到声音时,波形如下:

网友:
采集下来再截

楼主:
1图 的信号周期是10ms,2图拉伸后信号周期是40us一个周期,峰峰值是5.02V ,没有声音时,为3v左右的直线。

网友:
采集下来软件分析。

网友A:
用CPLD带动模拟开关进行截取,是否可行?
建议说明用来干什么用,精度要求等。

网友B:
可以先将信号分成两咱,其中一路接高速模拟开关,由MCU控制,另一路先用放大器把它整形成方波,方波输入MCU,MCU使用外部中断模式,设定好间隔时间,每当信号来时,记数,在  第2个周期来时打开模拟开关让信号通过,在第4个周期来时关闭模拟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将信号分成两咱,其中一路接高速模拟开关,由MCU控制,另一路先用放大器把它整形成方波,方波输入MCU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PLD带动模拟开关进行截取,是否可行?
建议说明用来干什么用,精度要求等。

其他是没用的声音信号。。。。。我就是要用第二、三个周期的信号进行触发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