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em Workbench for STM32有用过的没?

楼主(2017-06-05):
公司不给用盗版软件,没办法又要用stm32芯片,怎么办???你问我怎么办,百度搜了下,有个软件是System Workbench for STM32,是st公司出品,可以跨平台,linux,Windows,mac都能跑,屌不屌。

屌是屌,但是不会用,尴尬,用过的能出个教程否。我用stm32cubeMx弄出来一个工程,System Workbench for STM32编译没问题,但是下载不了,stlink没用,下载不了,好尴尬

System Workbench for STM32

网友A:
基于eclipse的一款,

以前公司也是因为MDK版权的原因,用过一段时间system workbench for stm32,不过在线仿真、download确实是有些麻烦,时而好,时而坏,调着调着,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原先以为是代码问题,后来发现是软件挂了。

后来公司还是花了重金,买了mdk的密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于eclipse的一款,

以前公司也是因为MDK版权的原因,用过一段时间system workbench for stm32,不过在线 ...

这么坑。。。这让我如何使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于eclipse的一款,

以前公司也是因为MDK版权的原因,用过一段时间system workbench for stm32,不过在线 ...

KEIL多少钱一套?

你说下有4个人要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KEIL多少钱一套?

你说下有4个人要用。。。

具体我忘了多少钱一套,不过价格应该是不便宜,但是我记得是以万为单位的。

我记得是在 亿什么的代理买的

网友B:
挺好用的 ,配合说stm32cubemx使用,mac下亲测没问题,编译 下载 在线仿真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用的 ,配合说stm32cubemx使用,mac下亲测没问题,编译 下载 在线仿真都可以。 ...

有没有教程?我现在用起来有点问题。下载不了,尴尬

网友C:
全公司改用stm32f0,然后keil就是合法授权了。木哈哈http://www2.keil.com/stmicroelectronics-stm32/mdk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教程?我现在用起来有点问题。下载不了,尴尬

你看下这篇说明,看有没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公司改用stm32f0,然后keil就是合法授权了。木哈哈http://www2.keil.com/stmicroelectronics-stm32/mdk ...

掉得一塌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这篇说明,看有没有帮助

官方的链接,算了看吧,英文不太好,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这篇说明,看有没有帮助

An internal error has occurred.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下载的时候,配置仿真器的时候,显示这个错误,

网友B:
引用 楼主:
An internal error has occurred.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下载的时候,配置仿真器的时候,显示 ...

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情况,google了下说切换工作空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祝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情况,google了下说切换工作空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祝成功 ...

搞不懂,切换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这篇说明,看有没有帮助

这个不知道怎么调试程序,你给出个教程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用的 ,配合说stm32cubemx使用,mac下亲测没问题,编译 下载 在线仿真都可以。 ...

比较尴尬的是,现在能够仿真,但是不知道怎么查看寄存器的数值,还有就是,断开电脑程序就不允许,貌似我每次都是仿真的时候就跑,仿真玩,程序没有下载,好尴尬

网友:
你可以用AC6+OpenOCD在linux或者win或者mac下面用,挺好用的,反正我在用AC6生成个功能其它的都用GBD和ARM-GCC就可以了

网友D:
下载用的openocd,默认的配置文件好像有问题, 反正我是用不了,后来网上找到一个可以用了。感觉和eclipse cdt外加arm的插件差不多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载用的openocd,默认的配置文件好像有问题, 反正我是用不了,后来网上找到一个可以用了。感觉和eclipse  ...

openocd 这个没用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openocd 这个没用过,

openocd是System Workbench for STM32内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openocd是System Workbench for STM32内置的。

这个我知道,还以为是硬件,今天发现有这个东西,据说这个stm32的环境支持jlink和stlink。但是我没找到切换地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还以为是硬件,今天发现有这个东西,据说这个stm32的环境支持jlink和stlink。但是我没找到切 ...

不支持的,至少现在是这样。不过这个支持:
http://gnuarmeclipse.sourceforge.net/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支持的,至少现在是这样。不过这个支持:
http://gnuarmeclipse.sourceforge.net/ ...

我要支持stlink,jlink没有正版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要支持stlink,jlink没有正版的,

哦,看错了,stlink肯定支持,但是暂时还不支持其它的调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看错了,stlink肯定支持,但是暂时还不支持其它的调试器。

window下面怎么调试,有资料没?

网友E:
ubuntu下边就折腾过一段时间,确实很费劲。要命的是仿真跑着跑着就检测不到target了,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E:
ubuntu下边就折腾过一段时间,确实很费劲。要命的是仿真跑着跑着就检测不到target了,蛋疼 ...

这的确操蛋

网友F:
SEGGER Embedded Studio用过一段时间,直接导入IAR、MDK工程,JLINK调试,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SEGGER Embedded Studio用过一段时间,直接导入IAR、MDK工程,JLINK调试,还不错

SEGGER Embedded Studio  这个能脱离keil和iar不,就是免费那种?

网友F:
引用 楼主:
SEGGER Embedded Studio  这个能脱离keil和iar不,就是免费那种?

能,SEEGER出的,本身就是独立的软件。就是单片机的支持包下载起来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SEEGER出的,本身就是独立的软件。就是单片机的支持包下载起来比较麻烦。 ...

使用怎样,之前也用过,感觉不是很好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使用怎样,之前也用过,感觉不是很好用。

感觉还可以吧,编辑功能感觉比MDK好用。编译速度也比MDK快,支持多线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还可以吧,编辑功能感觉比MDK好用。编译速度也比MDK快,支持多线程

好吧,回头也试试看。蛋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还可以吧,编辑功能感觉比MDK好用。编译速度也比MDK快,支持多线程

很多不知名的软件,算了实在不行,让公司买一套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dow下面怎么调试,有资料没?

windows?试试embitz

网友G:
sw4stm32用stlink需要接rst信号

网友H:
小公司直接就dao 版 keil ,大公司还差这几个钱,有调试时耽误的时间软件钱都出来了

楼主:
我试试看,公司准备买IAR,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G:
sw4stm32用stlink需要接rst信号

我没有界RST,也是可以的,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公司直接就dao 版 keil ,大公司还差这几个钱,有调试时耽误的时间软件钱都出来了 ...

说的也是,买买买

网友:
引用 网友G:
sw4stm32用stlink需要接rst信号

可以设置成软件复位

网友I:
为啥没人说 CooCox ? 全免费的 以前用过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为啥没人说 CooCox ? 全免费的 以前用过一段时间

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