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的温度范围,Extended和Automotive Industrial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6-05):
如,镁光的Nand Flash,代表温度的后缀有:

IT =  Extended (–40°C to +85°C) (AKA ET)
AIT = Automotive Industrial  (–40°C to +85°C)

都是-40到+85度,为何要分成2种呢?

网友(2017-07-11):
Automotive Industrial:这是汽车级么?

网友(2017-08-31):
难道Extended和 Automotive Industrial 差别只有温度?

网友:
应用场合不一样的,生产时要求不一样,虽然温度范围一样,Automotive Industrial 要求更加严格,应该更贵

网友:
>IT =  Extended (–40°C to +85°C) (AKA ET)
>AIT = Automotive Industrial  (–40°C to +85°C)
Same temperature range, but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may be different to suite automotive harsh environment.

网友:
汽车的要求会高很多,追求0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