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利用SecureCRT,通过以太网发送Ymodem协议

楼主(2017-06-05):
现在利用SecureCRT,通过串口发送Ymodem协议,得到的数据是正常的;

但是通过SecureCRT的Telnet走以太网通道,SecureCRT输出的Ymodem协议数据是不对的;

数据是通过网络调试工具NetAssist与SecureCRT的Telnet连接,互相发送数据,观察到数据不正常;

请教有没有朋友知道是怎么情况,或者有没有其他软件可以通过以太网发送Ymodem协议数据?

PS:超级终端也是串口可以,以太网不行

网友:
数据不正常,具体哪里不正常有分析过么?
Ymodem是比较简单的协议,实在不行,自己写一个吧。
当时在linux上用了好几个ymodem的工具都不好用,后来自己写了一个就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