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5306应用求指点,2.1A充电2.4A放电高集成度移动电源SOC

楼主(2017-06-05):
有PDF的典型应用电路,实际使用中,是否需要更换或者增加大容量电容呢?5V2A输入,5V2A输出,接3.7V 2A锂电池,只用作锂电池充放电管理,支持边充边放。实现功能:插入外部5V2A充电器时,给锂电池充电,锂电池输出给LED灯供电,边充边放,不插电时电池供电。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不是这家的,我之前用过的是这家的,可以试试联系一下他们的FAE,为了避嫌,联系方式给你私信!

网友:
R2,C7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不是这家的,我之前用过的是这家的,可以试试联系一下他们的FAE,为了避嫌,联系方式给你 ...

联系方式已收到 谢谢~~

网友B:
YINGJIXIN的,按照典型电路应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YINGJIXIN的,按照典型电路应用即可

BAT端 、 Vout端 是否需要各增加一个220uf的电容呢?电池、负载输出输入都在1-2A

网友(2017-07-11):
R3,R4  C6,C7是什么作用呢,可以取消吗?

网友:
用过。挺不错。便宜!!电流大。

网友:
USB口不加充电识别IC,怎么能让手机或平板开启大电流充电

网友(2020-02-24):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不是这家的,我之前用过的是这家的,可以试试联系一下他们的FAE,为了避嫌,联系方式给你 ...

你好  IP5306的FAE联系方式也给我下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