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卓板向手机传输图片和视频文件,什么方式最佳?

楼主(2017-06-06):
有一个条件是没有网络,有一个方法是自己搭个小小的服务器,然后弄个wifi热点,手机扫描二维码自动连接wifi下载~不知道是否可以实现?另外一个是用微信传,局域网微信是否可以用还不知道~~~

网友:
平板或者手机之一建立热点就可以传了啊
很多APP有这种功能
具体可以上<<小众软件>>看看

网友:
试试  茄子快传

网友:
微信必须登录服务器.

QQ有一个叫做内部版本的可以.

其实自己做个文件接收很容易的. 效果没太多区别.

网友:
建立热点,连接,文件共享…局域网访问一样

网友:
茄子快传 闪传 等等都可以用。

网友:
OTG线+数据线
我试过在两台android手机中传文件,就像电脑和U盘,不知道是不是所有OTG的手机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