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优必选500个机器人,是通过什么通讯方式,同时动作...

楼主(2017-06-06):
对通讯方式比较好奇,这款机器人本身用的蓝牙。

网友:
我以为是全部待机,收到无线指令开始按流程做动作.....

网友:
定时器就行啊,又不是要动作个把月...

网友:
只要用个正常的晶振,不是RC振荡的那种,同步个几小时是没问题的。

网友:
无线广播 同步信号

网友:
信号可以单向的

网友:
无线广播很靠谱的,同时接收,微秒级延迟

网友:
广播方式,你收音机那么多人在听 不也一样。 发射机不需要知道下面执行的怎样

网友A:
原来优必选就是UBTECH啊,在我们公司楼上。

网友:
随便一个433

网友:
之类的都能轻松搞定。

网友:
广播最靠

网友:
时间同步如此之好,各个机器之间应该有通信吧。编好程序,各自做自自的,貌似也可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优必选就是UBTECH啊,在我们公司楼上。

原来你在B1 ?

网友:
C1 字数补丁

网友:
B1 也有一层..

网友:
艾默生那栋?

网友:
原来在智园工作的不少啊

网友:
出来三五瓶

网友:
艾默生旁边高的那栋

网友(2019-06-24):
引用 网友A:
原来优必选就是UBTECH啊,在我们公司楼上。

优必选也在我们公司楼上

网友:
优必选总部在C1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