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无线模块用到SMA-KE天线座,求推荐靠谱的SMA座供应商!

楼主(2017-06-06):
小弟最近在设计433的无线模块。  打算用如下的SMA头

有几个疑问想问一下大家:
1. 这种插入板子焊接的SMA头, 是否有  1.5   1.3    1.1  脚间距的SMA头(就是上图红框1.75的位置)

2. 用于433M的无线模块。 SMA头选择不同的供应商,对无线的衰减 是否很大??

3. 是否有靠谱的 SMA-KE 的 供应商信息?

楼主:
upupupup  让更多人看到

网友:
有几个疑问想问一下大家:
1. 这种插入板子焊接的SMA头, 是否有  1.5   1.3    1.1  脚间距的SMA头(就是上图红框1.75的位置)
      这个好象是接地的引脚的尺寸,如果量大应该可以定制的。

2. 用于433M的无线模块。 SMA头选择不同的供应商,对无线的衰减 是否很大??
      如果是用标准材料制作的,衰减应该是很小的  。433M的频率也不算高,SMA好象可以达到10多G。

3. 是否有靠谱的 SMA-KE 的 供应商信息?
       扬州精诚电子,质量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