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温升太高,需要怎么验算?怎么想办法降下来?

楼主(2017-06-06):
第一次接触并设计开关电源,用UC3842设计了一款120W的开关的反激开关电源,原理图,PCB,变压器都已完成。

实物进行测试,MOS尖峰,输出二极管温度这些都可以,效率也不错,输出120W,输入136W,达到了88%。

目前唯一的问题,就是变压器温升太高,输出满载老化,半小时后,变压器就达到了80多度,近90度,室温25度这样。

变压器不同方式算了好几遍,也打样过2次,对于如何降温升实在没头绪了,求助大家。

附计算公式和打样规格书

实际打样时,挡墙未加,电感为400uH这样。

辅助绕组计算的时候电压太高,7匝,7脚电压达到了19-20V,导致UC3842过烫,升到了70多度,实际应该5匝就够了。

==================================================

麻烦坛友看下,怎么样才能再优化一下。使得温升下来一些。

网友:
不懂开关电源,但是现在是满载输出还想不热?提高设计容量吧。

网友A:
没搞过开关电源,但120W满载输出,温度升到90度是正常的吧。

网友B:
加风扇?我是小白乱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搞过开关电源,但120W满载输出,温度升到90度是正常的吧。

目前是用的外采购的开关电源,24V,6A的, 变压器是PQ3235的, 同样的120W输出,半小时温度只有70几度。

按说PQ3230是能做到120W的,现在的参数勉强能够用,因为负载不是一直满载的。还是有些担心,我目前室温25度,东南亚室温40来度,就有风险了。

还是得想办法把温升控制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风扇?我是小白乱说的

密闭小电控, MOS和输出肖特基,可以背贴铝板和外壳散热,变压器没办法。只能自身散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密闭小电控, MOS和输出肖特基,可以背贴铝板和外壳散热,变压器没办法。只能自身散热。 ...

假货宝买剪线的dell  12V18A 电源回来参考

网友C:
第一这个是正常的 效率88% 有12%是用来发热的,当然一部分是开关管 一部分是变压器。变压器里面的涡流 只有通过材质减少,太难,成本也不划算
可以换个思路,比如外壳加网孔,加散热片及散热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货宝买剪线的dell  12V18A 电源回来参考

适配器和工业电源要求又不一样,那个需要PFC的,

已经参考了好多款电源了。都是PCB裸板电源。前前后后,为这款电源花了差不多1个来月了。

分两步走,目前已经能用,先用起来,然后慢慢优化变压器,到时候替换就行。

主要是热设计或者什么磁功率系数这些不知道怎么算,不能估算温升多少,只有打样回来实测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这个是正常的 效率88% 有12%是用来发热的,当然一部分是开关管 一部分是变压器。变压器里面的涡流 只有 ...

外壳没有办法更改了。已经定型了。只是打算从外采购的电源,改成自己设计,然后和主控板集成在一块板上。

网友D:
换大一号的磁芯规格。别人的只能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大一号的磁芯规格。别人的只能参考。

不换磁芯的情况下,有什么办法降一点? 低个几度也好

比如加大电感量? 增加次级线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换磁芯的情况下,有什么办法降一点? 低个几度也好

比如加大电感量? 增加次级线径? ...

仔细优化,使铜损和磁损尽量接近(废话)。漆包线换为多股丝包线,次级使用铜带,三明治或五明治绕线,磁芯选用PC44或更高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仔细优化,使铜损和磁损尽量接近(废话)。漆包线换为多股丝包线,次级使用铜带,三明治或五明治绕线,磁 ...

目前,次级用的是利兹线,0.1*40 * 3, 用0.1*50会不会好一些。三明治绕法。

主要是不会算这个损耗,而且也不明白PQ3230的极限在哪里, 反正PQ3235的那款温升是要低一些,次级用的是0.1*50的利兹线,频率也差不多。60K左右。

网友E:
Bmax好像有点大了,一般用0.12

网友:
散热条件有关吧

网友F:
初级匝数减少到30圈,电感280UH,其它匝数相应减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初级匝数减少到30圈,电感280UH,其它匝数相应减少试试

有计算依据吗?

第一次打样,26:7:5, 电感170uH,也是一样,温升很高。

不得已才增加匝数,增加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E:
Bmax好像有点大了,一般用0.12

好奢侈,做LED的电源,都用到0.27,有些去到0.32,标称PC40的材质。

网友F:
那换好一点的磁芯试试,比如TDK的PC4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换好一点的磁芯试试,比如TDK的PC44的

磁芯对温升也有改善是吧?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