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上电瞬间充电流

楼主(2017-06-06):
我知道电解电容上电瞬间相当于短路,会出现瞬间大电流,我现在有一个产品在选用保险,产品供电DC9V,保险丝是低电压25V 250ma,保险丝后面要并一个47UF 25V电解电容,不知瞬会不会烧保险,试了一些没有发现,电解电容瞬间充电流怎样计算,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不会的,保险丝反应没有那么快。

网友:
例如假设串联电阻0.01OHM做RC分析即可。主要是保险丝反应速度没那么快,所以不会烧。

网友:
短路时间极短,还不足以熔断

楼主:
谢谢各位了解,充电时间怎样计算

网友:
那就用1A的保险丝啊,多留点余量。

网友:
电容过大,需要软启动电路

网友:
如果功率不大可以串个电阻,或NTC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