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树莓派迅雷离线下载问题

楼主(2017-06-06):
如图,添加链接后点添加到远程下载,右下角显示正在提交新任务,一会就没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任务栏里还是空的。
是什么情况?需要花钱买迅雷会员吗,是否和下载路径有关,但我没法改那个路径(配置文件cfg里的路径改了不管用)

网友A:
我的是WD MyCloud离线下载,没有会员也可以。
路径的话你看你网页上那个扳手图标里设置下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WD MyCloud离线下载,没有会员也可以。
路径的话你看你网页上那个扳手图标里设置下行吗? ...

请问mycloud怎么安装迅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mycloud怎么安装迅雷

http://www.nasyun.com/forum-99-1.html

去里面找吧,有教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WD MyCloud离线下载,没有会员也可以。
路径的话你看你网页上那个扳手图标里设置下行吗? ...

不行,里边智能设置限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