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khz读卡器如何在低功耗下工作

楼主(2017-06-06):
我做的125k的读卡器已经可以读出卡片了,但是要求在低于20ua的静态电流下读卡。请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2017-11-10):
每秒读卡一次,剩下时间休眠。能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秒读卡一次,剩下时间休眠。能行不?

一秒读一次间隔有点长,有时感觉反应太慢了,一般1秒读2到3次卡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