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无丝印层,SMT焊接时需要给焊接厂哪些文档

楼主(2017-06-06):
PCB制板时不加丝印层,SMT焊接时需要给哪些文件:坐标文件和paste层?

网友:
元件参数和元件位置,元件不多工厂会自己定位

网友A:
方法一:  一份有丝印的   PCB源文件.     工厂可以自己导出坐标, 根据丝印核对零件方向.

方法二:  自己核对好一份坐标文件,  嘱咐工厂严格按照坐标执行

无丝印最大难点是 零件方向不知怎么核对.  需要外包解决加工问题,最好别弄无丝印, 沟通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方法一:  一份有丝印的   PCB源文件.     工厂可以自己导出坐标, 根据丝印核对零件方向.

方法二:  自 ...

出这样的装配图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出这样的装配图呢?

nice啊,轮廓是从3D里面导出来的吗? 我自己手画的画不出这么漂亮的效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nice啊,轮廓是从3D里面导出来的吗? 我自己手画的画不出这么漂亮的效果

加一个焊盘层就可以了。

楼主只是没有做丝印层,并不代表源文件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加一个焊盘层就可以了。

楼主只是没有做丝印层,并不代表源文件没有

这个我知道,我是说LZ的装配层器件轮廓很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出这样的装配图呢?

我原来的公司 这个叫排版图第一页 就是这个图片 下面 还有零件规格,及对应的位置     BOM表和排版图 都必须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出这样的装配图呢?

这样的装备配图相当不错呀,可否说一下操作步骤,万分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知道,我是说LZ的装配层器件轮廓很漂亮

用丝印层加机械层弄呗

估计就是丝印层,

所以板子上不能够做丝印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出这样的装配图呢?

人肉看图, 挺爽,我还是非常喜欢你的这张图的.

用机器看图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一:  一份有丝印的   PCB源文件.     工厂可以自己导出坐标, 根据丝印核对零件方向.

方法二:  自 ...

gerber给加工厂的时候把丝印层也给过去,这样会不会好些。或者把位号隐藏,只给出元件框图的丝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这样的装配图呢?

以前做穿戴设备就是这样弄,0402的件太小,没法放。

网友:
这样的装配图漂亮!

网友:
样板,坐标文件,位号图,bom。我做的PCB也有很多是没有丝印的。给这些东西厂家一般不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做穿戴设备就是这样弄,0402的件太小,没法放。

以前做设计的时候, 我是这么干画图的时候,有丝印,

做板的时候导出无丝印的Gerber文件.  生产电路板.

给装配生产的时候给有丝印的板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肉看图, 挺爽,我还是非常喜欢你的这张图的.

用机器看图就麻烦了.

分享一下怎么出图让机器也爽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丝印层加机械层弄呗

估计就是丝印层,

丝印层不做位号,有可能要做器件边框之类的,用丝印层不太合理
我用的机械层,昨晚奋斗了一晚上,给我的库增加了一个层,没有LS那位的漂亮,后面再慢慢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