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对文件夹的操作很卡(其它操作正常),可能怎么了呢?

楼主(2017-06-06):
近两天,电脑对文件夹的操作超慢,比如删除或右键选择或移动文件夹,操作后可能要等一两分钟好像卡死的样子,文件夹内文件也很少很小.

但是打开大型软件或打开网页或复制大文件的速度都很快,这可能怎么回事呢?

网友A:
鼠标的右键菜单是不是很多?

网友:
不会是中了勒索病毒吧?

网友B:
我也是这个情况,后来关了everthing,好了一点,但是复制个小文件还是很慢,主要是跳出复制对话框比较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机械硬盘?  有坏区?

我也认为是 有坏块了...

网友:
HDtune看看把
我还见过SATA线老化导致的

网友:
我的 一台老电脑貌似也有这种情况,09年配的台式机

网友E:
八九不离十,
抓紧时间备份数据,
有坏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的右键菜单是不是很多?

不多,而且近期也没有装什么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械硬盘?  有坏区?

是机械盘,坏区...
但其它操作没影响,就是很大的文件复制速度也不慢.不过我要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个情况,后来关了everthing,好了一点,但是复制个小文件还是很慢,主要是跳出复制对话框比较慢 ...

我是用的快易搜,关掉也是这样.应该不是这个问题.而且一直都用这个,以前也没有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八九不离十,
抓紧时间备份数据,
有坏区了。

引用 网友E:
八九不离十,
抓紧时间备份数据,
有坏区了。

引用 网友C:
我也认为是 有坏块了...


这么看来要先备份一下,再好好查下硬盘情况.

网友:
自己电脑还是公司电脑?公司电脑加密的话貌似会慢一点

网友:
扫描硬盘

网友:
我遇过偶尔会卡一下,扫描坏道后没发现,后来也没出现过了

楼主:
昨天晚上扫描了一次,好像没有问题.

网友F:
推荐看一下硬盘的SMART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推荐看一下硬盘的SMART状态

是这个吗?

网友:
有没有外挂移动硬盘,有一个移动硬盘有问题,放上笔记本就会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