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Altera公司的FPGA型号

楼主(2017-06-06):
封装在144标贴,256BGA,484BGA之间,量大好买的。cyclone3,或者4代。具体到型号。
价格在200以下的。以前听人推荐过cyclone4,现在似乎不太好买,加立创都没货。美时龙还是3比较多。
并提供靠谱的购买方式,谢谢了!

楼主:
我先说个:EP3C25,144表贴的,或者256BGA的。资源够了,有更推荐的吗?

网友:
你不说自己需求资源数量在这问个j8。

网友A:
楼主找个懂fpga的工程师吧,产品寿命短可以4代,长用5代比较好

网友:
还在用EP1C的路过。EPM240,570都够,貌似只有EP1C单元少,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找个懂fpga的工程师吧,产品寿命短可以4代,长用5代比较好

这跟寿命长短有啥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跟寿命长短有啥关系?

产品生产周期,不是产品使用寿命

编辑原因:改成使用寿命,使表达清晰

网友C:
用过EP4CE15,BGA-256的,对应的144封装IO太少

网友:
为啥不考虑x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过EP4CE15,BGA-256的,对应的144封装IO太少

我也用这个型号EP4CE15F17I7,关键是国内有工业级的。价格百元即可拿下。

网友D:
我们一个产品大量使用EPM570T100I5,最近采购很难。
不知道altera被I家收购后,是否打算放弃低端CPLD线。

网友:
前段时间在美时龙买了5片EP4CE22E22C8N ,全是其它型号打磨的,连电源引脚都对不上,且5片存在3种不同的电源分布,闹退货几天才勉强退掉。还强势说要证明不是正品必须检测机构出证明,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们一个产品大量使用EPM570T100I5,最近采购很难。
不知道altera被I家收购后,是否打算放弃低端CPLD线。 ...

新的cpld是max10,5m找代理订货没问题吧

网友:
容量不在意么?

楼主:
用量不大,每年几十个。ep3c25规模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的cpld是max10,5m找代理订货没问题吧

打算换用lattice的CPLD了,感觉altera家的CPLD靠不住了。

网友:
作为lattice的fae,还是心中暗喜啊。哇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新的cpld是max10,5m找代理订货没问题吧

max10究竟是fpga还是cpld?我怎么在里面可以跑n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max10究竟是fpga还是cpld?我怎么在里面可以跑nios

Fpga架构,内置了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