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邦W25N01GV的驱动问题,的读取ID正确,擦除和写....

楼主(2017-06-07):
这个是1Gb的SPIFLASH,与常规的小容量读写方式不一样。程序在单位电脑上,上班拍个照片大家帮我看看问题

网友:
你这属于占坑先不拉屎。。。

网友A:
1Gb的SPIFLASH 现在参考价在什么级别?

网友:
原来这是NAND,使用起来也是挺费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Gb的SPIFLASH 现在参考价在什么级别?

价格没关心过,主要是用于数据存储。

楼主:
我的程序如下:

网友B:
都到这个容量了,为毛不用EMM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到这个容量了,为毛不用EMMC?

看贴不仔细,是1Gbit,128MByte。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搞定了,是由于该芯片上电默认写保护,要把写保护去掉就可以了。掉坑里两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贴不仔细,是1Gbit,128MByte。

知道是小比特,这个容量一般都会用Nand或者是EMMC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道是小比特,这个容量一般都会用Nand或者是EMMC

没见过哪家的EMMC这么小的,镁光最小2GB,东芝最小4GB。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道是小比特,这个容量一般都会用Nand或者是EMMC

没有128M的EMMC吧。而且W25N01就是SPI NAND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搞定了,是由于该芯片上电默认写保护,要把写保护去掉就可以了。掉坑里两天。 ...

楼主驱动部分的代码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驱动部分的代码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啦

要是看我的两张截图,应该差不多了。而且你第一个帖子就是要代码,有点不地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看我的两张截图,应该差不多了。而且你第一个帖子就是要代码,有点不地道。 ...

好吧。。。还是谢谢了

网友(2017-07-29):
引用 楼主:
要是看我的两张截图,应该差不多了。而且你第一个帖子就是要代码,有点不地道。 ...

楼主,感谢你之前的图对我的启发,现在基本跑通了,现在想请教一下你的坏块管理这块,你的坏块管理有移植什么开源的文件系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道是小比特,这个容量一般都会用Nand或者是EMMC

emmc 和 qfn8的  这个 25n01比 这个板子成本和焊接成本也更低吧

网友(2018-05-22):
请问楼主可以将代码贴完整一些吗?

网友E(2018-11-05):
楼主有挂FATFS系统吗?我底层驱动读写没有问题,FATFS一直不成功

网友(2022-11-29):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挂FATFS系统吗?我底层驱动读写没有问题,FATFS一直不成功

我也是的,不知博主还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