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7 原理图中如何旋转器件?

楼主(2017-06-07):
空格不能旋转了,按下去只有一个绿色的“对号”显示出来。

楼主:
居然是按住ctrl再加空格。

网友A:
17都出来了,有什么新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都出来了,有什么新功能吗

交互模式感觉更好用了一点。

网友B:
到Preference  里面把drag前的勾勾去掉!

网友:
选中,空格

网友:
还在用9.3绿色版,够用就行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哪个版本,俺用的Version 17.0.10 (Build 617) 没有你说的问题,用空格直接就能旋转器件

网友:
先按空格再选器件也可以

网友:
我装的16,好久没用,上几天改个图愣是没使出来。最后双击改属性里面的旋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Preference  里面把drag前的勾勾去掉!

Cool,又学到一招,
一直在为这个原理图元件旋转的事情纠结。
不知道为何AD为何会改掉这个,
明显逼着大家改掉之前的使用习惯啊。

网友:
先鼠标选中,然后按空格按键就可以了。

网友:
17.0.8 用空格可以

网友(2018-09-17):
引用 网友B:
到Preference  里面把drag前的勾勾去掉!

厉害我的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