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带自动换向,隔离的485芯片。谢谢

楼主(2017-06-07):
ADI,TI的没找到自动换向的

网友A:
同求推荐;
隔离模块也行,速率要达到500kbps

网友:
MAX13487   用过挺不错的,如果成本方面限制,网上有自动切换的电路可以试试看

网友:
MAX13487只有自动换向,没有隔离

网友:
adum1201+max13487+B0505

网友:
13487+10086

网友:
6N137*2+75176

楼主:
某某+某某的方案我还不如直接选ZLG或者金升阳的模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某+某某的方案我还不如直接选ZLG或者金升阳的模块呢。

我不能同意更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某某+某某的方案我还不如直接选ZLG或者金升阳的模块呢。

可以用模块,那就不想I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模块,那就不想IC了

我要用16路隔离485和422,模块体积太大了,所以想找芯片的方案。

网友(2018-04-20):
引用 网友A:
同求推荐;
隔离模块也行,速率要达到500kbps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60354206396  这款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某某+某某的方案我还不如直接选ZLG或者金升阳的模块呢。

金升阳模块大概什么价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金升阳模块大概什么价格啊?

同问,字数补丁

网友:
可以用TX引脚直接控制收发使能端